有没有给自己电机换过轴和轴承的? 银燕电机不怎么样啊

楼主(2016-07-16):
我四轴上用的xa2212银燕980kv的电机才用了十来个起降,并无炸鸡史,但现在感觉转子和定子之间有些松旷,似乎是轴承或者轴磨损了。感觉银燕电机不行啊,去银燕板块发帖也没人管,服务也跟不上。差评!

想知道一般到哪种程度的时候才需要换轴承和轴?我打算自己换个轴承和轴试试会不会变紧?

重要的是换了之后会不会减小震动?

电机轴承是否需要定期加点汽车的润滑油减少磨损呢还是适得其反?

网友:
据我所知,XA2212不是专门为多轴设计的,不知道你用在哪里。
另外如果没有炸鸡,建议检查一下桨的平衡性,平衡不好,会从轴带动到电机的轴承,导致虚位。

网友A:
银燕电机本来就不怎么样,那XA2212就XXD品质,果断换朗宇A2212或者X2212

网友:
谁用谁知道。一直用郎宇的飘过。

网友(2016-08-31):
引用 网友A:
银燕电机本来就不怎么样,那XA2212就XXD品质,果断换朗宇A2212或者X2212

我能说我是因为朗宇 2212 烧机了的,才来关注银燕的吗?

我靠还有没有值得信赖的电机啊?

话说我的新西达的2212电机怎么这么坚挺。头上锈了都依然豪飞1个小时。当然飞的是冲浪者x8,要求不大。

网友:
EMAX电机当然不咋样啦。我的MT2216直接扔那里生锈

网友:
银燕就穿越机电机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