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BLHELI电调和普通固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7-16):
本人有一台280穿越机,使用的是CC3D的飞控,听有的模友说有BLHELI固件的电调和普通固件的电调,我就不知道用CC3D的飞控这两个不同固件的电调,在实际飞行中有什么区别,知道的模友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响应不一样,blheli响应快

网友B:
开源固件,性能貌似不错,主要是响应速度,曲线,进角可以定义或者修改的东西比较灵活

网友C:
要我说,没那技术,感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我说,没那技术,感觉不出来

最近遇到国外一客户,问这个问题,我也是有点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源固件,性能貌似不错,主要是响应速度,曲线,进角可以定义或者修改的东西比较灵活

嗯  开源的功能比较强大,也比较稳定了,就是不知道固件不一样具体的飞行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响应不一样,blheli响应快

嗯 BLHELI固件是要响应快些  但是不知道在CC3D飞控上  有没有很好的表现

网友(2017-01-17):
我用的blheli电调,油门收死电机停转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源固件,性能貌似不错,主要是响应速度,曲线,进角可以定义或者修改的东西比较灵活

说的很完整全面了剩下就是固件的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