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PIX飞控测评

楼主(2016-07-16):
前言—废话:

话说我也算是飞过挺多飞控,从KK到QQ到CC3D、大疆的V2,精灵、JIYI的P2。有一次偶然和一个模友一起飞,我带的是我的360小鸡,装的是P2飞控,他的H680装的是PIX飞控。同时上电我的P2需要预热2分钟左右才能搜好星解锁。而模友的PIX上电几十秒左右就已经搜到18-19颗卫星,当然关键的原因是P2的GPS是M7系的,PIX用的是M8的GPS。.我忍不住试飞了一下,姿态模式手感很不错,也有很多种模式可以选,并且各种参数可调,还有手机地面站。。。。。PIX大法的好,我在这里就不在赘述。当时我就想搞一套PIX玩玩。奈何手头暂时没那么多闲钱,一套主流的配置也要接近900左右。刚好最近在坛子里看到乐迪在搞活动,可以优惠价拿到一套PIX飞控,一咬牙一跺脚,果断付款。

好了,废话终于说完了,终于来到大家期待的环节。开箱!!!!!!!!

一:开箱

    厂家发的是中通,速度还算正常,3天后达到,本来下午才派送,忍不住中午就去站点领了回来。(心情有点小冲动)。

    拿到快递感觉包裹比想象的要小,以为厂家会包点泡沫啥的,实际灰常简洁。。。。。

一系列开箱慢动作:::::::
盒子用的是透明胶随便粘上的,当然应该是因为这是厂家直接发的,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主控和配件
雪花造型的GPS模块,有点厚
全家福

全套就这些
包裹里就两个盒子,主控部分,和GPS,套装包括:主控、GPS、GPS座、内存卡、电流计、蜂鸣器、安全开关、连接线、两块很厚的双面胶(应该减震就靠它了。。)。
GPS模块听说是8M的,手痒拆开来看了看,结果是带有屏蔽罩的,具体用的那款GPS芯片不得而知,具体的定点效果,只能通过后续的实际飞行测试得知。
造型还是挺漂亮,要是再薄一点就更好看了

楼主:
二:固件烧写
拿到飞控,真想迫不及待装机试飞,貌似出厂前已经烧好固件,为了试试PIX高大上的地面站软件,我准备自己重新烧写固件,顺便也熟悉一下,以便以后想换新固件的时候换得个轻车熟路。
问乐迪的售后要了说明书,先研究一番,内容还算详细,基本的固件烧写、遥控设置都有图文讲解。

这里不得不感谢乐迪的技术支持:粟工和汪工,在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得到了耐心的解答。
接下来就以俺们的亲身体验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下载最先的地面站,大家可以去这里下载http://www.playuav.com/article/36
最新版本下载:
http://firmware.diydrones.com/Tools/MissionPlanner/
一开始我下载的不是最新的版本,固件的联网获取会非常慢。不懂是不是我电脑的问题,后来换了最新的地面站,一切正常。
我现在使用的是1.3.39的版本,还算稳定。
下载完成、进行安装
安装过程比较简单,一路点下去就行了、
这是安装好后的第一个界面,相关内容如图所示
地面站装好后连接飞控到电脑,看是否能够识别,如果不能识别则可能是驱动程序没有装好,
有些精简版 GHOST 系统和 64 位 WIN7 系统因缺少相关文件会提示驱动不成功,请按 PIX 驱动安装失败文档
解决,打上补丁后再重新检索安装驱动程序,驱动是否成功安装的标志就是在设备管理器中正确识别了标识为 PX4
FMU 的端口号。
在我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发现我的端口并没有(PX4 FMU)的标识,而是仅仅是端口号,看来只要能识别端口号就行了。
在确保地面站软件安装好,并且能够识别飞控之后,就可以准备烧写固件了。

打开地面站,连接好飞控,(飞控上记得插上蜂鸣器,后面会用到),选择正确的端口,波特率设置为115200

切记的是,只用选好端口、设置好波特率就行了,要点击右上角的连接,不要点击右上角的连接,不要点击右上角的连接
弄好后我们点开第三个(初始设置)的页面,进入这个页面会进行联网更新,自动更新到最新的固件,选择你需要的固件就可以了。

选择好要下载的固件后,会有提示,要我们将飞控断开再插上,在我的操作中,发现其实一直连着也是可以下载的。
接着就是等待,等待下载完成,当下载即将完成时,会有提示(请听到音乐结束后点击确定)#%¥#E%^E$^%R$^%

下载完成后,接着要做的就是进行加速度校准,也就是我们平时做的6面校准,比较简单,在这里就不贴图出来了。
以上操作大家可以看看我录的视频演示
固件烧写及加速度计校准教程   ?from=y1.7-2

楼主:
三:罗盘和遥控器校准
罗盘的校准比较麻烦,因为要连着USB线各个平面转动,并且如果你有GPS的外置罗盘的话,最好也一并进行校准,我的方法是将GPS模块和主控方向对齐用双面胶临时贴在一起,这样就能同时进行内置、外置罗盘的校准了。
罗盘校准和加速度计校准在同一个页面,
设备选择点击PIXHWAK/PX4,会出现一个对话框,点确认就可以了。
记得勾选启用主指南针,最后点击现场校准。
屏幕上会出现三个坐标轴,一般看第一个就行了,6个面上都会有白点,我们需要通过飞控在6个面进行逆时针旋转(实际貌似随便转,只要经过所有白点就行)经过所有的白点以完成校准。
遥控器的校准也比较简单,首先要进行的就是将接收机和飞控进行连接
我用的是乐迪刚刚出的AT9S,用的是R9D接收机有PWM和SBUS两种输出模式,在PWM输出模式连按两次接收机侧面的按钮就能切换为SBUS输出,此时只需要一根连接线就行了,和PIX飞控的RC IN连接起来,很简洁。如果想用其他不带SBUS输出功能的控(比如天九)就只有上某宝买一个转换器了。
接下来的校准类似于我们玩模拟器时,配置遥控一般
以上操作大家可以看看我录的视频演示
PIX飞控罗盘及遥控器校准   ?from=y1.7-2
四:飞行模式设置
飞行模式的设置,相信玩过其他飞控的朋友应该不陌生,通常是用一个通道来专门控制飞行模式,而PIX的飞行模式有很多,提供给我们在遥控器上能进行切换的也有6种之多。那如何设置用一个通道来控制6种模式呢,也就是我们需要设置出该通道的6种输出值。通常我们的遥控上的开关通道顶多是3段开关,(当然你可以直接用个旋钮电位器来控制,这样可以分出N多个输出),由于乐迪AT9S有专门的多旋翼模式,在飞行模式的选择通道可以非常方便的设置,就是用一个三段开关和一个两段开关来组合出6种输出值。具体的设置方法请看我录制的详解视频,老手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啰嗦。轻喷就好
乐迪pix飞控飞行模式在AT9S遥控的设置详解 ?from=y1.7-2

楼主:
好了,飞控和遥控器差不多设置好了,终于可以 装机试飞了,
五:装机
这次使用的是S500的四轴,配置为银燕2216电机 810KV,好赢20A电调,4S4200ma电池,10寸APC桨
首先将各种小零件插到飞控上,,,老实说,感觉不怎么和谐,接口全在飞控顶上,还是比较喜欢在侧面排布整齐的接口
两块厚实的海绵双面胶
海绵算是比较硬,至少不是很软的,减震效果不得而知。
将飞控箭头方向对准前方,贴牢
蜂鸣器我是直接拧在机架上了,可以任意用双面胶贴在机架上
安全开关,用一根扎带固定在机架上,方便按键

在机架上贴一块魔术贴,用来固定接收机
不得不说有SBUS接口就是方便,,,,一根线解决问题,相比我的天九就只能乖乖接好几根信号线
接着是GPS座,套装里的是不可折叠的,需要用胶水粘牢,建议使用环氧,我手里只有AB胶就将就用了,实际效果还不错,粘地很牢固。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是两头同时粘,需要压住两头直到胶水凝固,因为那根杆是空心的,两头打上胶水后,两头盖上会有气压,不注意就把座子顶出来了
胶水干后,将GPS座先固定在机架上
因为是固定的天线座,一旦固定 了就不方便调节GPS方向,所以先装这个支架,最后再把GPS模块粘上去
完成后的样子,稍微有点强迫症,接线不至于太乱
装完了,准备试飞!!
晒一晒设备,
择日试飞

楼主:
六:默认参数姿态模式试飞
在下载好固件,并进行基础的校准后,还没进行调参,便迫不及待地想要试飞,
毕竟飞了才知道该怎么调不是么

楼顶就是我的飞场
首先测试的是姿态模式,姿态模式下仅横滚和俯仰两个是增稳,油门和航向是直接输出,也就是没有定高,和QQ飞控的功能类似。

实际飞行测试中,发现PIX默认参数已经能够非常平稳的飞行,姿态模式下,非常灵活,操控比较细腻。(和遥控也有一定关系,AT9S手感比天九好多了)和QQ明显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差别。虽然没有定高,但在油门的控制上细微操作非常细腻柔和,大油门反应迅速,无论是手动高度保持、手动定点悬停,都能得心应手,张弛有度。
多说无益,视频为证。
乐迪PIX飞控默认参数姿态模式飞行测试  乐迪PIX飞控默认参数姿态模式  ?from=y1.7-2

楼主:
这次测试的是一键返航功能,建议大家确认遥控飞行模式设置好了的情况下进行测试。
实际测试中连续飞出去几次,切返航均能正常返航,微风、精度在1米左右,

乐迪PIX飞控一键返航测试  ?from=y1.7-2

楼主:
GPS定点精度测试
微风的情况下,定地还是蛮稳的,但和订钉子的效果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感觉精度比P2飞控的7M的GPS好一点点。当然也不排除是我这里信号不太好的原因。(偏远山区
大家看视频吧。
?from=y1.7-2

网友A:
你好lz,我还在等乐迪周一发货,我也要写的。你写的很哈wwww,我觉得我有一部分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B:
不错的飞控,我也想入一个

网友C:
学习视频太好了,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lz,我还在等乐迪周一发货,我也要写的。你写的很哈wwww,我觉得我有一部分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D:
别的还好,就是担心它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飞控,我也想入一个

开源飞控之王,准是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视频太好了,必须顶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的还好,就是担心它的稳定性...

的确,固件什么的都是开源,每家都一样,关键在于硬件。用料是否扎实,焊工是否可靠。这才是我们应该看重的

网友:
河池学院?!

网友E:
顶一个。广西的。

楼主:
恩,有听说过么,没听说过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一个。广西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辛苦 谢谢楼主

我也是刚刚接触这款开源飞控,之前都是商品飞控,都不需要怎么折腾。
我也只是把自己折腾的经历记录下来罢了,能给到别人一点参考,也就不辛苦了

网友G:
又看见你那猥琐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看见你那猥琐的样子。

小韦,说谁猥琐,你站出来大家就知道谁猥琐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有听说过么,没听说过就正常

对大部分人来说应该没听说过。。我爷爷那一辈是在那边工作过,有些了解。。前几个月去了和那个年代相比变化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大部分人来说应该没听说过。。我爷爷那一辈是在那边工作过,有些了解。。前几个月去了和那个年代相比变 ...

恩,我不是广西本地的,也不太了解这里以前的样子,反正还是有点偏僻,毕竟小城市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我不是广西本地的,也不太了解这里以前的样子,反正还是有点偏僻,毕竟小城市

外地那么远过来啊。。城市是不大,不过民族文化底蕴还是有一点的,比如刘三姐。。虽然我也不太熟orz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地那么远过来啊。。城市是不大,不过民族文化底蕴还是有一点的,比如刘三姐。。虽然我也不太熟orz

恩,至少环境还不错,学校是真的依山傍水

网友:
谢谢楼主大大分享经验。教程非常细致,一些会碰到的小问题都有详细的解答,对于我这种刚入门的新手来说受益匪浅。我也刚好入了一个乐迪的PIX,看着楼主的教程一步步进行调试,直接爽飞了,手感非常不错。

网友: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及对我司产品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会不断改进、完善产品性能和生产工艺,使广大模友有更好的使用体验。
让顾客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网友:
写的真不错!值得借鉴!新手入PIX的福音!

网友I:
还有个问题!你的电机和电调之间的延长线是用的多粗的硅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个问题!你的电机和电调之间的延长线是用的多粗的硅胶线?

电机和电调的线已经很长 了,我没用延长线啊。如果要用的话用电调自身那么粗的线就行了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和电调的线已经很长 了,我没用延长线啊。如果要用的话用电调自身那么粗的线就行了呗

我想把电调尽量往机身上靠

网友J(2018-07-01):
这配置续航大概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