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什么元件?型号呢?已解决!

楼主(2016-07-16):
求助:这个什么元件?型号呢?

福斯9遥控,好久没用,拿出来插反了电源,里面一股青烟,拆开一看,目测这个元件烧毁,无法看清型号,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元件,求助大神解读~先谢!

楼主:
貌似个二极管,用N4007接上烧掉

网友:
如果是和1117右边两个脚连接的话就是二极管。

网友A:
极性是不是搞反了?二极管带横的一端接1117右边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性是不是搞反了?二极管带横的一端接1117右边管脚。

万用表检查,这个元件左脚与电源负极通

网友A:
那就不是1117的续流二极管了,右脚呢?难道是个TVS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1117的续流二极管了,右脚呢?难道是个TVS

这是找到的电路,看不明白是那个元件

网友:
原来是7805啊,从部分原理图看不出哪个唉,有图就跑跑线了

网友:
可能是个有极性电容

网友:
是钽电容

楼主:
这个是钽电容吗?它本身就是黑色的两极元件,烧掉了不能开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钽电容吗?它本身就是黑色的两极元件,烧掉了不能开机吗?

右脚也用万用表测下呗。看电路图没有防反接,你接反了7805很有可能烧坏了,不仅仅是钽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脚也用万用表测下呗。看电路图没有防反接,你接反了7805很有可能烧坏了,不仅仅是钽电容坏了。

谢谢!你的分析正确,是电容和7805都烧坏了,我用电解47U代替钽电容,应该没问题吧?现在正常开机了,单没有蜂鸣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分析正确,是电容和7805都烧坏了,我用电解47U代替钽电容,应该没问题吧?现在正常开机了,单 ...

电容替换没问题,蜂鸣器那边最好能用万用表测下供电,看看是否正常给蜂鸣器供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钽电容吗?它本身就是黑色的两极元件,烧掉了不能开机吗?

电容烧了可能短路 拿掉电容看看 78L05 输出 电压多少 (建议电容和78L05一起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分析正确,是电容和7805都烧坏了,我用电解47U代替钽电容,应该没问题吧?现在正常开机了,单 ...

看看蜂鸣器的78L05是不是也烧了

网友C:
您看看我试修的帖子 有没有帮助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看看我试修的帖子 有没有帮助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2337&extra=page ...

你修的很成功,我的蜂鸣器三端稳压估计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