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鉴定下这是什么床

楼主(2016-07-16):
那个牌子的 我朋友卖的 我新手想买来玩 全新大概多少钱 精度做工怎么样

网友:
自家小用可以吧

网友:
去中华diy问问,你能拿出1.5w买车铣应该不缺钱不缺地的,可以换更好的

网友A:
这个不是闲鱼上的图吗?这个是哪里来的车床?什么价买的?180和210都是通用车床,很多厂家的图纸都是一样的,无非贴不同的贴牌,做工也相差很大。这个就是华飞贴牌的车床。

网友:
华飞的昆腾180或210,其实WM也这模样。

网友B:
这个是华飞家用机床 TURN210X400 新的报价也就4k5图片是某宝上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华飞家用机床 TURN210X400 新的报价也就4k5图片是某宝上截的

华飞家用机床 TURN210X400

网友:
不知道,什么价买的?23333333333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闲鱼上的图吗?这个是哪里来的车床?什么价买的?180和210都是通用车床,很多厂家的图纸都是一样的 ...

那现在市面上的180和210  哪家做的比较好,值得入手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各个的优略

网友:
乍一看因为欧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现在市面上的180和210  哪家做的比较好,值得入手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各个的优略

简单介绍下论坛常用180-210车床:
金洋   特点齿轮变速,变速方便,比皮带声音稍大点,也不是比皮带噪音大许多,有款加长型两顶点520mm。适合对噪音不太敏感,不愿调速换皮带的朋友。
华飞 磐仕  这2个品牌180和210车床使用一个图纸,有许多配件通用,210和180导轨相同,只是增加床头高度,加长导轨。
磐仕服务好,经济实惠。配置灵活,厂家可以选配大卡盘,无刷电机等。因为有许多配件通用,也有许多华飞的客户买他的配件。
经济适用,市场销量较大,重量不大,噪音小,适合楼房,普通朋友的首选。
典型应用参考:
华飞精度做工稍好些,价格高。
TURNER210X400VARIO-S是直流电机和磐仕基本差不多,导轨宽100mm。
其中有1款出口型TURN210X400还是值得推荐,采用交流电机,加宽导轨135mm,中托板加宽后稳定性增加不少,重量到达110KG。
2k4  齿轮部分采用尼龙噪音小,强度可能稍差。

车床到手后都需要调整,使用中这才是关键,有条件就条件尽量选大的,不推荐所谓的没厂家的三无佛珠机和杂牌车床,便宜没有设备和一定动手能力不要轻易染指,我用过一台,和现在的华飞对比,同样是皮带传动,噪音大了不少,各个配件精度都不好,综合起来调整都很困难,实际应用感觉就是玩具。
推荐个以前老的,(新人车床选购扫盲贴),现在还有一定借鉴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介绍下论坛常用180-210车床:金洋   特点齿轮变速,变速方便,比皮带声音稍大点,也不是比皮带噪音大 ...

感谢 大神指导

网友(2017-03-10):
最小也要210车床就对了

网友:
华飞车床

网友(2019-02-08):
太一般了,网上有很多同类都一个档次的货。越是英文一片越要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