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会不会烧电机啊?

楼主(2016-07-16):
5200的3s电池,很重耶……小电池飞完了还没过瘾……出此下策……

网友A:
没冒烟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冒烟就没事

只敢温柔飞飞……换了6045BN……暂时没冒烟……

网友:
太太太重了,电机电调会不会过载啊

网友:
不够暴力,换6s电装飞6s 520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敢温柔飞飞……换了6045BN……暂时没冒烟……

临时搞搞还行,长期这样估计就损害大了

网友B:
用这个给小电池充电

网友:
感觉像一个大胖老娘们压着一个小帅哥 !~画面太美不敢看

网友:
锂电池容量太大,建议3000毫安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给小电池充电

怎么充?对插?……不敢搞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充?对插?……不敢搞啊!

用这个给充电器供电,充电器给小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给充电器供电,充电器给小电池充电

呃,不知道转换效率如何了……
如果带B6出去,用这个5200的3S能充几个4S的1500呢?
下次试试……不过得做一个B6的电池输入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配置

机架dl265+电机gt2205+电调蜜蜂3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dl265+电机gt2205+电调蜜蜂30a……

蟹蟹指导~我是新手

网友:
不知道大伙为啥觉得会过载烧?

过去精灵、F450 之类的飞行器,都是15-18a 电调,极限拉力 700g 左右的电机,起飞重量都在 1.3kg 左右。

现在穿越机,都是 20-35a 电调,极限拉力 1000-1200g的电机,起飞重量超过600g 就有人惊呼超载烧毁之类的。

是过去的设备皮实还是现在的设备虚标?

网友:
爽飛後電調電機不燙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