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刷固件问题求救

楼主(2016-07-16):
f3刷固件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有人遇到过吗,怎么解决。

网友A:
然后飞控是不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飞控是不是挂了。

飞控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

怎么破?

网友:
重刷 不行就短接boot

网友C:
不通电 不接usb 短接bont 然后接上usb 打开地面站 加载固件 开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通电 不接usb 短接bont 然后接上usb 打开地面站 加载固件 开刷

就是这样搞的,一样报这个错误

网友D:
解决办法可以参照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9925

步骤是如下:

1、短接飞控的BOOT

2、点击读器件信息

3、点击清除芯片

4、加载本地bf或cf固件

5、点击开始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办法可以参照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9925

步骤是如下:

谢谢,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