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乐迪CP620大电流充电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6-07-17):
充电器功能:
1、 最大充电电流30A。
2、 电大放电电流5A。
3、 二种充电方式,6A以下充电,可单接平衡头进行充电。
4、 一次可插二块电池,充、放完成之后自动切换到另一块。
5、 彩色显示屏,中、英文显示菜单。
6、 带SUB接口,可进行固件的升级。
7、 具备温度报警功能,可自行设定报警温度值。
8、 具备多款电池的充、放电。
9、 可查看电池的内阻。
10、   宽电压输入(10-30V),带输入电压过低报警。
11、   具备电池修复功能。
12、   可以充4.35V的电池。
13、   还没想好
注意事项:
1、 6A以下充电,可单接平衡头进行充电。
2、 6A以上充电,平衡头和T头必须同时插上。
3、 放电时,平衡头和T头必须同时插上。
4、6A以上充电时,当其中一块电池充满,自动切换为平衡头充电。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什么时候上市

网友A:
不能两路同时充放电遗憾,感觉308功能要强一些,单颗电池充电速度上就不知道谁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两路同时充放电遗憾,感觉308功能要强一些,单颗电池充电速度上就不知道谁快了?

看来还是308更适合一些

网友:
不能同时充两块不同规格的电池,那就没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