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在启动怠速时有一个电机转速慢

楼主(2016-07-17):
飞机摔了一次,电机异响返厂后修好,后面装上后,启动怠速时有一个电机比其他三个慢!重新单独油门校准,整体又校准,甚至电调进角一起都调了,还是如此!请教下,这可能原因是什么?该怎么解决?我是pix飞控,好盈乐天40A,飓风4110电机!

网友:
有异响没

楼主:
没有!维修好了的!

网友:
慢推油门试试。应该没事的。我也是pix,有一个电机比较慢,但是推油起飞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维修好了的!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