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编码器精度怎么那么差?

楼主(2016-07-17):
d10, rx1002,一直都用pwm,买了个ppm编码器,谁知道装上后精度很差,拿d10微调,按很多次才变化,而且值一下子就变化十几,而pwm都是一个一个变的。
是不是大家都这样,还是我买的东西不好?
没办法,只能用回pwm,顺便改了下代码,使用第五个
电机
输出口作为第六个输入,这样也可以用六个输入通道了。

网友A:
你这是模拟转数字,数字再转模拟。
D10的话,刷机可以用dsmx接收,很多带ppm的;不刷机可以用7系列的接收,就是贵点。
如果加了高频头了的话,选择就更多了。

网友B:
买个rx716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