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调试问题

楼主(2016-07-17):
MB从头到尾已经设置完了一遍,但是感觉尾
舵机
极限位置调的有问题,MB可以单独调某个点啊?是一直按到想要调的点(比如E点)然后设置完拔电,还是必须把所有点走一遍啊,如果要走一遍的话其他点就不用再动,参数不会变吧?

网友A:
改哪个就设置哪个 很方便的

网友B:
按下一个灯号就记忆了,

网友C:
想调那个就调哪一个

楼主:
三克油上面的兄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