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直升机定速设置

楼主(2016-07-17):
有没有手把手教 设置直升机定速的 就是说电调要怎么设置 遥控器要怎么弄 越详细越好,想弄个定速飞航线  论坛找帖子没找到  先谢谢论坛的大神门了

网友:
现在电调定速方便简单,效果还不错。

网友:
看什么电调。。。我新弄会的好盈V4,跟你分享一下 ,但我不保证完全正确,也是刚入直机 至少我是怎么设置的 不对的地方还请大侠指点!
找来设置卡发现 好盈V4电调默认为精灵定速模式,15秒标定。
准备:
1.电调设置定速模式(用设置卡或看说明书)
2.把遥控控设置好HOLD开关(推油电机不转)
3.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50%位置0螺距
4.在遥控器设置另外一个油门曲线IDL1为一条直线80%
过程:
1.油门放在50%位置,此时应为0螺距,解锁HOLD,电机开转,在地上转15秒(因为标定为15秒,可用设置卡设置成其他时间),等待15秒标定完成
2.切到IDL1完成在80%油门定速

网友A:
飛航線要上定速?是練 F3C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飛航線要上定速?是練 F3C 嗎?

不然老是油门过一半才启动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然老是油门过一半才启动电机

把控的油門曲線拉高能解決你的問題

不過,電機要推油過半才會啟動也不正常,建議你先抓出問題再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然老是油门过一半才启动电机

油門過不過半啟動電機。同定速無關。這與油門曲線有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然老是油门过一半才启动电机

你大错特错,油门过了一半电机才动,这就是定速模式,出厂就是默认定速的,好赢电调就是这样,油门一推就动才是普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大错特错,油门过了一半电机才动,这就是定速模式,出厂就是默认定速的,好赢电调就是这样,油门一推就 ...

设置卡有必要买一个吗?对于新手来说

楼主:
有没有那种视频教学的呢,或者论坛大神发的帖子 不看个详细一点的真心搞不明白

楼主:
还有谢谢给我回复的模友们啦

网友:
我的是K8定速    电调才20A的飞机     上定速电调太贵   突然兴致使然买了K8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大错特错,油门过了一半电机才动,这就是定速模式,出厂就是默认定速的,好赢电调就是这样,油门一推就 ...

好盈是油门40%以下电机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