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负压罐如何查漏啊

楼主(2016-07-17):
用110mm的pvc管做了一个负压罐。
两端用堵头封好,一端顶部插有两根皮管子。
所有接头、有缝的位置,
全部使用高分子密封胶封死,
但是在抽到0.1的负压后,等约10分钟左右,
还是升到了0.09左右.

正压时能放在水里看气泡,可在负压时,
如何查漏点啊?

网友:
正压往里面充气,用轮胎查漏的方式检查就可以 负压很难发现漏点

楼主:
谢谢,让我下了决心。
改管子,用正压检查。

一查吓跳,七八个漏气点,
从外观上看,根本看不到孔

这还只是管子底部的堵头部位
正压,密封胶打上去就给起泡,撑破了
只有再负压,打胶,等干,再查。

网友:
负压和正压密封还是有区别的,密封件的应力状态也不一样,我曾遇上正压检漏不漏,负压泄露的情况。还请楼主注意

楼主:
谢谢,我计划改用钢瓶了

网友A:
负压检漏用,氦质谱检漏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压检漏用,氦质谱检漏仪

谢谢,这太专业化了。

我这小成本的玩艺,不能搞得豆腐盘成肉价。

网友(2016-08-26):
加压检测不得了

网友(2016-11-26):
我想楼上的说法是想告诉大家,那个应力状态就象一个单向活门,可能在正压下是不通的,但负压下就通了,这时你用正压检测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压检漏用,氦质谱检漏仪

这个叫Helium Detector,我以前公司有用过,好大一台。里面有泵啊什么的一堆东西。用这个你还得另外有一个装Helium的钢瓶,其实就是在外面喷,待测装置接探测器,里面是负压。漏点的地方会吸进氦气导致监测读数上升。不过这玩意还没有正压丢水里来的直观。测完也只能大概知道哪里漏。

网友:
正压简漏吧。负压只能用酒精简陋,不过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Helium Detector,我以前公司有用过,好大一台。里面有泵啊什么的一堆东西。用这个你还得另外有一 ...

你说的就是氦质谱检漏仪,那个泵就是莱宝的超真空泵(20几万一台吧,具体记不清了),是不能直接抽空气必须用旋片前级真空泵预先抽,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准确成熟的真空检漏方法,真空检漏正压力检测是不准确的,尤其是超真空检漏,绝对真空的有些设备正压很难检出来漏点,必须用氦质谱检漏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就是氦质谱检漏仪,那个泵就是莱宝的超真空泵(20几万一台吧,具体记不清了),是不能直接抽空气必须 ...

就他那纯手工做的东西哪里来的什么超真空,估计拿个阿尔卡特的普通一级真空泵一抽就挂了。我们讲的这些设备都太高档了,都跑题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他那纯手工做的东西哪里来的什么超真空,估计拿个阿尔卡特的普通一级真空泵一抽就挂了。我们讲的这些设 ...

咱就这么一说,PVC本身就是发气材料抽不出超真空,论坛吗,大家说说吗!我们讲的也就是真空检漏方法

网友(2016-12-29):
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