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直的使用寿命问题

楼主(2016-07-17):
现在各种飞行器种类繁多,还是对电直感兴趣,买了机架换着玩,玩过一段时间后由于机械的磨损或是炸机修复后总感觉没才买来的时候好飞,时间长了飞机的好多零件都换过了,从经济的角度还不如再买一架新的,就想问问各位老鸟电直的各个部件一般多久才换,飞机到什么程度报废。

网友A:
如果不炸的话不会报废的,感觉虚位大了换轴承就行,齿轮磨损严重了就换齿轮,剩下的就没什么必须换的东西了

网友B:
据说旧鸡飞多就变成新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说旧鸡飞多就变成新机了。。
把我的旧机给你吧,帮我飞成新机。呵呵。

网友D:
直升机是真的越炸越好飞的,没炸机设置走位了,轴承磨损了也想着将就飞着,炸了就1次过都换新再调机了

网友E:
如果保证永远不炸的话,要换的就只有轴承和电子设备了,其它部件基本是与天同寿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