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Graupner mz-12遥控器怎么样?

楼主(2016-07-17):
  请问大家这牌子的控怎么样?做工质量可以吗?自由度高不高?主要是飞固定翼。比较喜欢这控的外观!
  用过的模友都来说说吧。

网友:
当然是好!

楼主:
怎么都没人给点意见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德国品牌但是被韩国收购了,性能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国品牌但是被韩国收购了,性能还是不错的。

多谢

网友B:
在用MZ-12,遥控器整体不错,综合在千元级的控中首选!优点: 体积不是很大,适合亚洲人手感; 特省电,如果控电在2000mA可爽飞两天; 屏幕湖水蓝背光做得相当漂亮,阳光下很清晰,比彩屏更适用; 菜单设计简洁明了非常方便; 各种拨动开关齐全,功能强大; 手感尚可。缺点: 整体强度不是太高,拿控时可感觉塑料单薄; 原控设计电池夹太紧跟换电池不是太方便,厂家没有选配的控电及充电器!(本人自己制作了控电及充电器); 菜单中翼混控选项和说明书有很大出入,说明书中至少有9种选项,控菜单中只有3项; 遥杆在手上有汗时如果做激烈特技时容易脱杆!(自己已更换3D遥扦); 拨动开关部位标识贴纸不是很平整……
以上使用感受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另外这控基本和德国没有什么关系,国产货中做得还不错的控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用MZ-12,遥控器整体不错,综合在千元级的控中首选!优点: 体积不是很大,适合亚洲人手感; 特省电,如果 ...

  多谢大神,这么晚了还码那么多字给予我帮助,真希望论坛能有更多你这样无私的大神带领我等新手少走弯路,对于不明白的地方更多指导。
  既然是国产控,为什么会卖到一千大洋,是不是有比其它国产控非常强悍的地方?做工是不是要好于其它国产控呢?为何某宝一律打出德国牌子的标题?这控开关可以自定义吗?请大神指点迷津,方便的话请你发一份说明书给我研究一下。

网友B:
我是菜鸟,不是什么大神。当初我也和你一样纠结买第一个控,最后选择了MZ-12.首先在外观设计上此控不像其他国产控外观抄袭别人,自成一派非常漂亮。做工绝对超越其他国产控,就是一些细节还需要改进。所有开关都可以自定义。另外空的稳定性相当的赞,绑定接收机很方便,在连接模拟器时可以关闭高频头。我用2000MA控电玩模拟器20小时控电电压还有4.6V,要注意的是控电电压不能超过6V!我用的4.8V镍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菜鸟,不是什么大神。当初我也和你一样纠结买第一个控,最后选择了MZ-12.首先在外观设计上此控不像其他 ...

  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第一个控,我控是dsx7太老了,功能单调,计时与油门熄火相当不方便,而且无油门锁定功能,固定翼模式无油门曲线,开关基本不能改变作用与功能,功能上完败天7;做工和手感倒是不错。飞这么久没用超5个通道,所以想着买个6通的,自由度高就够用了。

网友B:
那就行,这控挺不错的,就是后续接收机太贵,没有dsm2和dsmX超值。

网友C:
这个应该算韩国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算韩国货吧

请详细说一下,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行,这控挺不错的,就是后续接收机太贵,没有dsm2和dsmX超值。

dsm2接收机,只是山寨的便宜。听说地平线已退出国内市场,以后还能不能买到接收机都是个问题,话说地平线的控个人感觉好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详细说一下,求科普。

上面有人说了,被韩国收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sm2接收机,只是山寨的便宜。听说地平线已退出国内市场,以后还能不能买到接收机都是个问题,话说地平线 ...

目前ar600,ar610,ar603s都是原产,价格不贵稳定性超好,我自己也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详细说一下,求科普。

在国内生产的。

网友D:
我也在考虑 这控。纠结不知道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考虑 这控。纠结不知道怎样?

MZ-12我自己用下来除了上述的缺点之外一切满意,当然世上没有无缺点的产品,提出对产品的意见实际上是帮助厂家把产品做得更好更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考虑 这控。纠结不知道怎样?

同价位上个人感觉功能强于日控,接收机也便宜日控。设置简单明了。要是厂家出厂标配控电及充电器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价位上个人感觉功能强于日控,接收机也便宜日控。设置简单明了。要是厂家出厂标配控电及充电器就好了。 ...

我可以代劳控电及电源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代劳控电及电源适配器。

多谢好意,充电器我有b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代劳控电及电源适配器。

大神加个企鹅聊聊有问题向您请教。452655507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价位上个人感觉功能强于日控,接收机也便宜日控。设置简单明了。要是厂家出厂标配控电及充电器就好了。 ...

哦,,,对了,这个遥控9通道不知道玩,直升机,固定翼,多旋翼,可不可以都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对了,这个遥控9通道不知道玩,直升机,固定翼,多旋翼,可不可以都能玩???

9通没用过,也没真机见过,不过mz-12做工严重对不起价格,个人感觉用料强于天地飞7.开关手感强于天7.摇杆手感弱于天7。天7摇杆给人的感觉是轻顺,mz-12摇杆给人的感觉生硬重。
  握感还不错,贴合手掌,也没有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开关贴纸跟天7一个样不平整。mz-12远观可以,没有模仿痕迹,塑料件接缝间隙一致,但是缝隙大。左右两端3段开关处,可从缝隙处看到内部(开关的一部分)。面板银色部分毛边较明显,微调处个别贴纸歪歪扭扭,一股浓烈的山寨小作坊气息。
至于内部做工用料嘛,因没有打开看过,所以不做任何评论。

网友E:
啥都好,,,就是想想接收机,再摸摸肾。。。。有点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都好,,,就是想想接收机,再摸摸肾。。。。有点疼。。。。

对比日系接收机已经是便宜的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比日系接收机已经是便宜的啦

日系有万能的 frsky 兼容接收。。。

楼主(2016-08-17):
引用 网友E:
日系有万能的 frsky 兼容接收。。。

那不去买这牌子的控,何必花那钱买日控用这牌子接收机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9通没用过,也没真机见过,不过mz-12做工严重对不起价格,个人感觉用料强于天地飞7.开关手感强于天7.摇杆 ...

他的信号传输怎样?稳定不?容不容易受到干扰??对了天地飞,和华科尔比那个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的信号传输怎样?稳定不?容不容易受到干扰??对了天地飞,和华科尔比那个控更好?

抗干扰能力天地飞强,论做工华科尔强。

楼主:
引用 楼主:
抗干扰能力天地飞强,论做工华科尔强。

稳定性嘛只有用用看先了,我也刚接触不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9通没用过,也没真机见过,不过mz-12做工严重对不起价格,个人感觉用料强于天地飞7.开关手感强于天7.摇杆 ...

所见略同。。

网友(2022-03-28):
各位大姥,请问谁有graupner mz-12中文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