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电池反接 试维修

楼主(2016-07-17):
富斯9电池反接 试维修 :1 目测78L05 下钽电容击穿短路  手里没有贴片78L05 找个普通的78L05 替换 总感觉热。拆电调上的78D05飞线替换。
   ***注意78L05 和78D05 输入 输出 引脚是反的***

楼主:
2 开机正常 蜂鸣器无声 替换蜂鸣器78L05替换后蜂鸣器正常发声。

楼主:
3 控开机, 测试接收机 。无反应。 重新对频, 依旧没反应。判断高频头78M05故障, 更换。接着拆电调上的78D05替换。 替换后正常。

楼主:
本人菜鸟 希望高手给指导 哪里还需要修改 谢谢

楼主:
钽电容是拆废硬盘上的 大一点

网友:
已经够厉害的了!

网友:
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A:
我也接反过,就是屏幕不显示了,打摇杆很正常,后来控扔在那里接灰,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接反过,就是屏幕不显示了,打摇杆很正常,后来控扔在那里接灰,换控

您测一下主板上的78L05 5V 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2 开机正常 蜂鸣器无声 替换蜂鸣器78L05替换后蜂鸣器正常发声。

蜂鸣器修复了,我用78M05背面直接贴焊,烧坏的78L05直接剪脚去掉,谢谢你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修复了,我用78M05背面直接贴焊,烧坏的78L05直接剪脚去掉,谢谢你的图~

您客气 能帮到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测一下主板上的78L05 5V 供电是否正常

不知道啊,没测过,

网友C:
为什么遥控器没有反接保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遥控器没有反接保护呢。

应该是成本问题吧 实际一个二极管也就几分钱

楼主:
天地飞8提供的降压线 兼具防反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