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Goblin单飞

楼主(2016-07-17):
难得回家,简单飞飞。

好飞,压力也大

网友:
简单飞飞都是这样的啊,这个逼装得我给满分

网友:
声音很棒!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  这明显不是简单飞飞

网友:
好JJ,赏心悦目

网友:
给力,送给你一枚红心~!看帖是享受也是养眼,回帖是一种美德!O(∩_∩)O谢谢║真的很棒╠~感谢楼主分享!~ ...

网友:
高手亮相   还是简单飞行

网友:
好机,好技术!

网友A:
我听到亮点了,爸爸为什么?爸爸便说道:别问我,爸爸很专心飞行的说

网友:
定速效果很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听到亮点了,爸爸为什么?爸爸便说道:别问我,爸爸很专心飞行的说

你太厉害了

网友B:
飞的很漂亮。最近看了2个视频技术扎实啊。。期待更多视频,顺道请教,sab700安装调试需要注意点什么。最近刚好也入手这个机子。一片空白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的很漂亮。最近看了2个视频技术扎实啊。。期待更多视频,顺道请教,sab700安装调试需要注意点什么。最近 ...

哈,你也入SAB了。对于Goblin700,从整体结构来说,调整难度的确比X7这些齿轴传动的要复杂。需要注意的是前后2级皮带的张紧度调整,很难用一个具体的量来衡量,凭经验,既要绷得紧又要有裕度;尾管的安装要注意2个大尼龙螺母的上紧度,上紧后,确保大桨0度螺距时,桨尖到尾管距离要大于14.5cm,两颗螺母上紧的顺序会造成尾管上翘幅度不同,先上紧后螺母尾管翘得高,反之先上前螺母就翘得低,建议就是同时两颗慢慢逼紧,这样尾管段前后间隙比较均衡;主轴上的大齿盘,因直径小,消耗大,需要上轴承油,提高使用寿命,具体方法是新机先温柔飞几个起落,让齿盘磨合下,碎屑清理后就可以上油;       其它的设定,和一般的机子没太大区别。这机因皮带受限没法暴力飞行,但飞动作可以很精准,和旋头的设计很有关系,设定1900转定速都很好飞。再爆点设到2050已经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你也入SAB了。对于Goblin700,从整体结构来说,调整难度的确比X7这些齿轴传动的要复杂。需要 ...

非常感谢高手指点,多谢啦。
还就是我们这里的高手都换了cnc齿轮。或者3浆厚 的大齿,好像这个是必换的 。不然大齿容易扫。注意哦

网友:
高手过招。。。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