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问题,买了架卡塔琳娜水机,踩地雷了,质量非常烂!

楼主(2016-07-17):
买之前也是看了一段时间论坛潜水的,对比了水星、海风*(潮)、水塞,觉得还是卡塔琳娜漂亮稳定,于是就入手了。

自己飞FMS的F3A也有一年了,按理说对飞机的操作应该不会犯低级错误。。

但是这个飞机为什么起飞离开水面那一霎那,有严重的左偏?起飞操作是,一直拉着升降舵,逐步推油门至80%,飞机离开水面后直接左翻转。

吐槽下这个厂家,迪乐美,要买这家飞机的慎重,各种细节不到位,各种操心事,国内的飞机还是FMS和飞翼质量好一些。当时买的时候就一直有个疑问,优酷里面10月航空都还测试过,但是也不卖了。。

我估计就是这些卖家对这个厂家已经死心了,说实话,这个厂的飞机是足够低端,足够差!!

有多个朋友说可能是起飞的操作不对,不应该拉着升降舵,这是失速的表现。个人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待周末测试。

为什么我拉着升降舵起飞,原因是陆机如此。另外我认识的群里,轻木水机,epo北极星,都是拉着舵起飞的。

网友:
一直拉着升降舵再推油门?

网友:
我有一架,从装好就没有勇气下水去飞,一直放在柜子上面吃土。呵呵

网友A:
你速度不够!所以失速了!要滑水时间长点,等速度起来,在拉升降舵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速度不够!所以失速了!要滑水时间长点,等速度起来,在拉升降舵起飞!

视频里面不到10米就起来了,失速应该是头往下,这个飞机离开了水面,没有任何部位和水面接触,还发生左转。。。

网友B:
根据描述,判断为失速,不要怪飞机,双发的不存在反扭,排除反扭与你装机失误,那么就是失速了,你操作得不对,应该推油门,速度起来之后再慢慢拉升降,而不是一直拉着升降再推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里面不到10米就起来了,失速应该是头往下,这个飞机离开了水面,没有任何部位和水面接触,还发生左转 ...

没看到视频啊

网友:
水机的起降完全另一个模式,要逐步适应。建议先在模拟器上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描述,判断为失速,不要怪飞机,双发的不存在反扭,排除反扭与你装机失误,那么就是失速了,你操作得不 ...

我一直是拉着升降舵加速起飞的,因为不拉着升降舵,飞机速度快了,像小3A这种机就要扫桨了。

飘飘机失速会左转??还是第一次听说。

如果是这样,那飘降时,岂不是很危险?这飞机翼展有1470mm

我看了N个视频,失速的时候,只会发生蜻蜓点水的情况,没有发生过离开水面,又立刻左转的情况。既然能离开水面,说明爬升力足够起飞。

楼主:
优酷大把啊

网友C:
陆机起飞的时候有时我会一直拉着升降,因为草地,后三点起落架加速过程稍有不平容易栽头或扫奖,拉着升降就是压着机尾,不过一旦离地就放开低空平飞一段,速度加起来再爬升。水机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水的阻力和粘滞性比陆地机大很多,所以滑行距离要长,速度加起来以后再拉杆,一直拉着杆十有八九是失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陆机起飞的时候有时我会一直拉着升降,因为草地,后三点起落架加速过程稍有不平容易栽头或扫奖,拉着升降就 ...

是的,陆机起飞我和差不多的动作。

我下次再试试看,看的视频里面都不存在要跑很长距离的情况。。。而且起飞很平稳,这可是1470mm的翼展啊。

水机底部是个倒三角,又是光滑塑料做的,按理没有什么粘滞的东西,飞机都离开水面才发生的左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陆机起飞我和差不多的动作。

我下次再试试看,看的视频里面都不存在要跑很长距离的情况。。。 ...

我入门第一架就是水机,胆够肥,但是没办法,找不到空地,只有湖面。
陆地机你拉着杆加油只会把尾轮压向地面,但是水机拉杆加油只会把机尾压进水里,因为水是软的。
底面是倒三角这是排水结构,目的是速度快了以后水面会托起机身,减少触水面积,以便进一步加速,机尾被压进水里了,那这速度也加不起来了。
另外能够离水并不表示有足够的爬升力,除非你的动力足够吊机,之前的F3A可能 能做到,但是这像真机,跟那种机的操作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别太猛了。
我之前是玩竞速艇然后转水机的。
以上是字面分析,实际 卡塔琳那我也没玩过,只能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入门第一架就是水机,胆够肥,但是没办法,找不到空地,只有湖面。
陆地机你拉着杆加油只会把尾轮压向 ...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是拉着升降舵加速起飞的,因为不拉着升降舵,飞机速度快了,像小3A这种机就要扫桨了。

飘飘机失 ...

失速的时候往哪边翻都有可能的,我是没见过哪个玩水机是拉着升降推油门的,你修好后再飞就知道了,必须滑跑等待速度上来

网友D:
卡塔莲娜我也有一架,是50级,玻璃钢的。

网友:
新手玩水机,还是要适应水机的特性才行

网友D:
往左偏,你是否用的是正反桨?是否测过两个螺旋桨的分别转速?装机是否正确,前后机翼是否绝对平行,前后机翼对角线是否有偏差,误差值是多少以内?动力是否足,飞机配置是你自己设计的吗?我们买的都是空机,所有配置自己设计,自己安装,自己调试,在装机的过程中对飞机不断进行修正,直至完美,上天后,几乎连微调都不用调。如两侧的电机转速不一致,而且偏差比较大,那这个飞机有的难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塔莲娜我也有一架,是50级,玻璃钢的。

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往左偏,你是否用的是正反桨?是否测过两个螺旋桨的分别转速?装机是否正确,前后机翼是否绝对平行,前后机 ...

两个都是正桨,说明书,厂家均说2个是一样方向 。

螺旋桨转速没测试 ,但是做了油门行程标定,我推油的时候,大概15%油门的时候,一个电机转, 一个不转,再退一点,2个就一起推了,目测是有差距的

飞机是成品机,已有4年的历史了,按理说不存在问题。装机时,做了多次的细节修正,包括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都是正桨,说明书,厂家均说2个是一样方向 。

螺旋桨转速没测试 ,但是做了油门行程标定,我推油 ...

建议改成正反桨,抵消反扭,电机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双发飞机对电机的要求很高,我们都是买的双天的电机EA系列,误差值很小,且效率高。你现在电机有了偏差,建议你再买一个相同型号的,3个中找2个最接近的使用,一定要测转速,这是玩双发飞机的基础。

网友:
哪有拉升降加油这种起飞,应该一直加油,速度够了,拉升降起飞。这就是典型的……

网友:
已经明确是 LZ自己的起飞方式不对~~~~~~~~~~没什么好纠结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里面不到10米就起来了,失速应该是头往下,这个飞机离开了水面,没有任何部位和水面接触,还发生左转 ...

晕!
高空失速是头往下!
你还没拉起来,当然是左翻了!
翼效还没起作用,两台电机转速力量也不一样,发动机的反扭造成的机身左旋!
双发你要测看推力一样不!

网友:
要装正反桨抵消反扭,,,,,,,

网友(2016-12-04):
是不是应该要上正反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