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烫,时不时堵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7-17):
请教大神如标题,怎么找原因,问题出在那些部件上,谢谢啦

网友:
注意 是不是固定螺丝顶到线圈了

网友:
目测电机缺相,某一条线接触不良导致,如果不通电情况下电机也有卡顿现象就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A:
螺丝太长顶到线圈了 松下螺丝试试

网友:
首先看电机的轴承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太长顶到线圈了 松下螺丝试试

+10086

网友B:
1、电调进角设置2、电机螺丝太长顶到线圈了、电机线没焊好,缺相

网友:
我也遇到楼主所说的问题了, 电机工作一会儿就没力了, 当时电机比较烫手, 至少有70~80度, 用手转电机比较费力. 回家后电机冷却就变得很好转了. 通电测试也没有问题, 换轴也没有效果.
感觉像是轴承坏了, 这个电机我之前很炸过几次, 轴都弯了, 换过轴.

网友(2016-09-20):
引用 网友B:
1、电调进角设置2、电机螺丝太长顶到线圈了、电机线没焊好,缺相

你好,我新买的飓风4110,340kv电机也有堵转现象,已经排除了虚焊的问题,还是会堵转。我是没有上浆,直接空转测试的。缓慢推动油门一点问题也没有,快速来回推动油门,电机有时就会咔咔咔的响就像卡主一样,两三秒之后又能正常转,但是电机就在那两三秒之间变得非常非常烫手,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你好,我新买的飓风4110,340kv电机也有堵转现象,已经排除了虚焊的问题,还是会堵转。我是没有上浆,直接空转测试的。缓慢推动油门一点问题也没有,快速来回推动油门,电机有时就会咔咔咔的响就像卡主一样,两三秒之后又能正常转,但是电机就在那两三秒之间变得非常非常烫手,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新买的飓风4110,340kv电机也有堵转现象,已经排除了虚焊的问题,还是会堵转。我是没有上浆,直 ...

换轴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新买的飓风4110,340kv电机也有堵转现象,已经排除了虚焊的问题,还是会堵转。我是没有上浆,直 ...

你好,建议你调一下电调进角

网友:
排除轴承的可能  其他的 一步步排除..........

网友:
7楼说得对!

网友:
同意7楼,15楼~

网友:
如果你用手用力转一下,转动没有问题顺畅的话就不要考虑轴承什么的问题 ,一定是电调造成的,这是起动而不是振动

网友:
当然如果你马达线顶到或断过了那就别说的

网友:
先看看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手感觉会卡的话,检查如下:
1、轴承
2、进灰进沙子

通电的情况下才会卡的话,如下:
1、电调进角设置
2、螺丝太长
3、电机线没焊好,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