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升空一分钟后直线秒炸,找不到原因不敢飞了

楼主(2016-07-18):
APM 2.8 AP9 XXD 30A电调、XXD2212电机 9045桨,起飞后一分钟后直线下掉,中间切自稳推拉油门无反应,坠地后还有电。求解

http://yu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341253569&uk=3154252018

楼主:
百度共享是读导出来的LOG文件,请大神指点

炸机气压和GPS高度

炸机气压和GPS高度

油门输入和输出量

油门输入和输出量

网友:
你这个是定点定高,估计是气压计受到气流干扰,或者是GPS坏了

楼主:
我看到情况不对后,立即切回自稳模推油门一点反应都没有,继续下跌哦

网友:
电池用多大的?有没有电压电流传感器?如果有的话,看下日志文件里的电压记录,如果都没问题,拿在手里开自稳模式飞,看看什么情况,保持重力和升力平衡,安全第一,没有把握就不要拿手里做测试。

楼主:
当时没装电流传感器的,看起来不象是电的问题,在第二张图上,红的是我油门的推杆量,绿的是飞控的油门输出量,到下掉的时候我推到顶,输出量还是一上一落的,不知道是不是飞控发傻了

网友:
估计是飞控的锅。重刷固件试试。

楼主:
多谢回复,已重刷了,之前飞过20多次都没发现这个情况,现在加上了电流传感器,再炸就不玩APM了

网友(2016-09-28):
换pix,用原版px4固件玩,就是QGS地面站功能有些不全

网友(2016-11-09):
此类APM问题高度关注中

网友(2016-12-27):
飞控到后面的油门输出已经完全乱了。给出的油门大多都在中位以下  只能掉了     一般来说是飞控的问题    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