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0J 和 JR 8XG。这哪个控哪个好点?

楼主(2016-07-18):
这2个控的话哪个性价比高一点啊?准备入一个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两个选XG8 ,要是有T8FG ,选T8F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选XG8 ,要是有T8FG ,选T8FG

好的…谢谢

网友B:
两款控都用过,虽然价格差不多,但个人感觉xg8性价比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款控都用过,虽然价格差不多,但个人感觉xg8性价比更高!

好的!

网友C:
选XG8 10C早就停产了。系统也比较落后。而且JR的接收机便宜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选XG8 10C早就停产了。系统也比较落后。而且JR的接收机便宜一些

人家问的是t10j,,和10c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问的是t10j,,和10c差远了

哦哦 哈哈 这样啊 没仔细看。那也选XG8 因为我也用XG8 哈哈哈

网友:
选T8FG,钱再多点选T14SG

网友:
300元出一个T6j二手,需要的lianxiqq:1297045844

网友:
一样用的,

网友E:
首选T8FG,或者14SG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选T8FG,或者14SG

这个建议好。

网友:
JR XG8 我在用。

网友:
目前比较主流的是14sg吧?

网友:
建议还是futaba

网友:
新手的我入了个T8J……xg8好像没有类似S-bus接线啊。我陀螺仪大金脑

网友:
说错了,入了t10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