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1H每次起飛,懸停轉速很大不一樣

楼主(2016-07-18):
小弟玩油直命運多舛,端午節前後開始,至今位置兩個月了,原本平淡的生活都被一台二手全新沒有加過油的700Nitro打亂。
首先是飛機偶爾抽經,掉高加自旋,詳情請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9084&extra=page%3D1
大炸一次之後,尾管尾拉桿,尾傳動軸全部升級,舵機,陀螺升級,飛機可以正常飛行,但也有一些小的問題,詳情請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1588&extra=page%3D1
上週飛行的時候
該位置飛行溫度在60-70攝氏度之間
引擎轉速在9900-10500之間
油門,螺距設置均為亞拓懸飛建議
油門60%的時候5°
油門100%的時候10°
週六一早滿懷信心飛行,結果在任何條件都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油門曲線,螺距曲線,燃油,油針)起飛過程十分艱難,就聽到十分巨大的轟鳴聲,飛機起飛以後感覺聲音之大,飛機隨時有可能會散架,因為我用的14SG+7008SB的配置,並且裝有溫度和轉速傳感器,所以可以看到轉速和溫度,
1. 結果發現此時的懸停轉速已經由原先的9900-10500轉直接飆升到16000-16500轉
2. 懸停時的溫度也有原先的60-70攝氏度飆升到100-110攝氏度
當時我在遙控器上設有超轉速報警和超溫度報警,遙控器一報警就讓飛機落地熄火了了,
之後為了確認狀態準備再次啟動,結果發現發動機死活啟動不了了
折騰一下午,發現居然是火頭裡邊的絲由於高溫斷掉了,重新更換了火頭之後就好了!
週日一早開飛
推油門的過程中實時監測發動機轉速,轉速一路飆升但飛機不起飛,
3. 當轉速飆升到15000轉仍然沒有起飛的意思之後,果斷修改螺距曲線,使每個點增大5%,單沒有明顯的好轉,持續增大螺距曲線,直到每個點相距之前的設置都增大了20%之後,飛機以10000轉左右懸停,聲音正常,直到第一箱油燒完。
原本以為是有人動了遙控器(其實沒可能,自己的玩具自己的控,平時沒人動的),下午接著飛,
下午第一堂起飛
4. 懸停轉速維持在10000轉左右,聲音正常,溫度維持在50-60攝氏度之間,正常飛完
5. 第二趟起飛,驚奇的發現飛機7000轉起飛,聲音正常,溫度維持在50-60攝氏度之間,我去,隨即減小螺距,每點5%,每次減小,轉速提升一點,直到螺距每點減小了20%,轉速恢復正常10000轉左右,聲音正常,溫度維持在50-60攝氏度之間。
6. 第3趟起飛,轉速又是直接往上飆,同樣又開始增大螺距曲線。

我將我遇到的情況總結一下
A. 在油門曲線,燃油,油針都不動的前提條件下,每次起飛懸停油門變化巨大,從7000-10000-16000均出現過,不得不採用改變螺距的方法來使懸停油門保持在10000轉左右。
B. 在A的情況中,有兩次推油門發動機轉速空漲,但大槳不轉,油門拉到怠速之後驚奇的發現啟動器連桿在順時針轉,我使用的是亞拓的專用啟動器,每次旋轉均是逆時針轉,不清楚為什麼有時候發動機會順時針轉

以上是小弟最新遇到的問題。
A。 感覺像是發動機的輸出功率非常不一致
B。 感覺像是啟動器如果沒擰緊的情況下在減速的時候會不會把發動機帶反?

請各位大大前輩多多指教!
謝謝大家!

网友A:
转速上飙,还要增大螺距曲线?

转速增加的情况是你主动推油门增加的话:
检查你的陀螺仪自检是否正常,离合器和离合杯是否磨损过度,大齿盘单项轴承有没有打滑(很大力),陀螺仪自检后测量大桨螺距是否正确;

转速增加不是你控制的话:
检查定速器探头安装,油针过紧,油料可能不均匀用前摇一摇,油路是否畅通,油门舵机工作是否正常;

B情况正常,发动机启动头转动那是震动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上飙,还要增大螺距曲线?

转速增加的情况是你主动推油门增加的话:

谢谢中将回复
我在螺距油门燃油都没变化的情况下
推油门让飞机起飞
悬停是发动机转速不一致,听声音也明显不一致
有时候悬停时发动机转速是7000 有时候是10000 还有时候是16000 因为转速表现相差太多 我只能通过调整螺距来平衡升力
打个比方 这次加完油 起飞一切正常 悬停时发动机转速10000 但这箱油飞完 下次加满再飞 缓慢推油门 发动机转速要16000才能起飞的时候 我就把螺距搞大一点 使得10000转下加大的螺距可以飞起来 可这箱油飞完之后 下次起飞 悬停时的转速有可能是7000 也有可能是16000还有可能还是10000 总之为了保证每次悬停时转速是10000 我在起飞时都是缓缓推油门 如果发现异常 立即停下来调螺距 几乎每次重加满油都这样 唉
我的油门舵机是直接接到接收机上的 没有接到陀螺里边
谢谢中将 谢谢大家

网友A:
转速增加的情况是你主动推油门增加的话:
检查你的陀螺仪自检是否正常,离合器和离合杯是否磨损过度,大齿盘单项轴承有没有打滑(很大力),陀螺仪自检后测量大桨螺距是否正确;

参照这一条进行(通电不发动)飞前检查,另外,检查你遥控器是否无意间切换Idle模式,检查你遥控器是否设置了螺距的快捷微调(旋钮或者侧滑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增加的情况是你主动推油门增加的话:
检查你的陀螺仪自检是否正常,离合器和离合杯是否磨损过度,大齿 ...

谢谢中将
陀螺仪自检没问题 我在每次点火之前都会用遥控检测十字盘 都是没问题之后才点火 离合器前一段时间检查过 最近没检查 大盘单项轴承看铁汉的帖子注意过 用r48重新粘贴过 陀螺仪自检过大桨螺距正常 目前看离合器来令片的问题比较大 现在遥控器就只有normal和throttle hold两种模式
谢谢中将

楼主:
謝謝大大建議,前一段時間比較忙,一直沒有進展,最近把發動機拆了,也把化油器拆了,用840將所有通道都清洗了一遍,化油器中洗出不少塵土,然後用wd40潤滑組裝,暫時還沒有起飛。謝謝。

楼主(2016-08-17):
感谢大家的帮助现在飞机飞行已经正常了

楼主:
1. 清晰了化油器
2. 增加了副油箱
3. 给单向轴承上油
然后就正常了

楼主:
飞行视频
谢谢大家

楼主:
700N正常了
一箱油 发动机转速11000转 散热片温度 70摄氏度左右 飞行时间15分钟

楼主:
落地以后发现加速器有一个螺丝松了

网友:
一箱油悬停了15分钟,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