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pm用在固定翼上 低头俯冲很难拉起来的问题

楼主(2016-07-18):
我的apm放在固定翼上的时候 手动模式都没问题,中心也很合适,但是切到自稳、FAWB\FAWA这些模式 都是低头掉高很厉害,还很难拉起来,只能切手动模式才能很明显的拉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校准水平的时候,把飞机头垫高一点,可能你的飞机平飞需要一定的仰角,而你校准时候是平放,这样就会导致飞机在fbwa下掉高很明显。另外fbwb或者cruise模式掉高有点说不过去,你可以检查一下日志看看“期望高度”有没有问题。不过首先还是重新把水平校准到一个适合平飞的角度吧。另外fbwa下响应的慢,你可以调pid,角度限制的比较小,你可以增加角度的上下限,这都需要设置,默认值很保守的,不容易飞的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校准水平的时候,把飞机头垫高一点,可能你的飞机平飞需要一定的仰角,而你校准时候是平放,这样就会导致 ...

你说的应该没错的,但是我也奇怪FAWB应该保持高度的,回去我在试试,  另外有一事请教,我看apm的介绍说自动适应微调 我始终没明白这个意思,手动模式微调为了飞行姿态更好,但是自稳和FAWB都是自动平飞  微调有什么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应该没错的,但是我也奇怪FAWB应该保持高度的,回去我在试试,  另外有一事请教,我看apm的介绍说 ...

自动适应微调是为了让手动模式更好的过渡到其它模式,因为手动模式下的微调会造成别的模式下摇杆中立值的偏移,比如你roll摇杆打了微调,在手动模式飞很好,但是在fbwa模式下,你松手后遥控器输出值就不是中立值了,如果没有适应微调的功能,那么除非你微调清零,否则飞机是不会水平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适应微调是为了让手动模式更好的过渡到其它模式,因为手动模式下的微调会造成别的模式下摇杆中立值的 ...

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roll有微调  比如切到FAWB模式的时候  他本身就可以平飞,如果叠加上微调 等于是带着杆在飞 所以始终转弯或者俯仰对吧,  那么问题来了,在手动模式下我微调好了,啥也不用管切到其他模式他自动识别微调吗?手动模式下,飞控怎么知道我是打了微调 还是手动用摇杆控制的,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roll有微调  比如切到FAWB模式的时候  他本身就可以平飞,如果叠加上微调 等于是带 ...

手动模式打好微调飞着舒服了,就落下来重新上电,然后就ok了。中立点会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打好微调飞着舒服了,就落下来重新上电,然后就ok了。中立点会更新。

明白了,用重新上电后来保存 飞控自动识别控上已有的微调值为中立点 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用重新上电后来保存 飞控自动识别控上已有的微调值为中立点 对吧

是的,你要感觉不保险可以在微调妥当后重新校准一遍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