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433距离太近了吧

楼主(2016-07-18):
我的非凡433飞了500多米就返航了巡航模式下。大家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收的二手非凡,天线随便折的情况下1.5km还有50%信号

网友:
这场地找的好啊……这么荒芜……
非凡发射机你是PPM连接到控上的还是架三脚架上的?是不是飞机飞太低了……
非凡正常情况下应该不至于这么点距离吧……

网友A:
功率设置是否已最大

网友:
功放管烧了 BLT53A

楼主:
什么意思啊。功率我调到最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设置是否已最大

是最大啊

网友B:
BLT53A  是433功放管的型号  ,如果距离只有几百米肯定是功放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T53A  是433功放管的型号  ,如果距离只有几百米肯定是功放管烧了

哪个是功放管啊怎么看出烧没烧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个是功放管啊怎么看出烧没烧

我把我的拆开,发现这个头根本就没焊上去,不是后来掉的关键铜上面一点锡都没有。就这质量我也无语了,白白炸了几次机

网友C:
这也太夸张了,要不然飞几公里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太夸张了,要不然飞几公里都没问题

要不昨天也不会炸鸡,飞机自稳模式下降落遥控反应十分迟钝没拉起来

网友:
还有这么多人以身试非凡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我的拆开,发现这个头根本就没焊上去,不是后来掉的关键铜上面一点锡都没有。就这质量我也无语了,白 ...

今天地面拉锯中接收机又挂掉了

网友:
开源的东西就是折腾 只能细心 细心再加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