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E2000动力套装,R2170桨问题

楼主(2016-07-18):
现在使用大疆E2000动力套装,桨是R2170,昨天进行了一次长时间飞行,总距离约21KM,起飞前检查桨叶摆振铰阻尼感比较强,就是转起来不是很松,飞完后检查发现桨叶转动很松动,桨叶拆开后发现里面的垫片可能因为挤压,厚度变薄,想请问一下各位:
  • R2170桨叶螺丝拧到什么程度对于飞行比较有利,这个参数可否通过测量旋翼摆振铰的阻尼力来实现,那么该值多大为好;
  • R2170桨中的垫片什么时候换比较合适;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好,我给98分
但是大疆对于多轴的桨夹松紧度,从来没有给出任何指示(任何品牌的折叠桨夹都没有)

我也有纠结的朋友曾经纠结过s900的桨夹到底什么松紧才合适,我回答是,无所谓的,只要用手推动感觉不要  过松  或者  过紧  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理解我这是废话)

楼主提到摆振铰结构,:在直升机前飞时,由于飞行速度的存在,使得旋翼左右两边桨的相对气流速度不一样,对于左旋直升机,左桨由于是前行,所以相对气流速度大,右桨由于是后行,所以相对气流速度小。这样,前行桨产生的升力就会大于后行桨。

但其实呢,对于这只有21寸的螺旋桨来首,这个结构意义并不多大,就算是对于800级别直升机来说,意义也是有限的。

航模直升机类似竞速机器,旋翼头挥舞结构的设计有,为了消除点头情况。

但是摆振铰结构航模还真没见过(或许这个松紧度就可以模拟了),我的理解就是桨还是太小了,相对空气的速度不足以影响飞行性能,所以管她呢

我有时候也会开玩笑说,这挥舞铰、摆振铰的高级结构,或许我们航模直升机的“虚位”就能解决啦!,哈哈

网友B:
楼主的飞机太重了,那个垫片是特氟龙的,直接给挤到塑性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飞机太重了,那个垫片是特氟龙的,直接给挤到塑性变形了~

满载差不多13公斤,可能有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好,我给98分
但是大疆对于多轴的桨夹松紧度,从来没有给出任何指示(任何品牌的折叠桨夹 ...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我之前一直在想21寸的桨需不需要考虑挥舞和摆震,看来是我想多了,主要是公司这款机器之前出现了桨叶螺丝松动的情况,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才想到如何检查桨叶。

网友C:
什么机架 配合的601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机架 配合的6010电机

自己设计的轴距1200的六轴碳架

网友D(2016-08-31):
几S电池?满载飞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S电池?满载飞了多久?

12s,没试过满载,一半负载大概18分钟飞到3.6v

网友E:
要看大机机仿一个ALTA6怎么样,楼主的碳管多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大机机仿一个ALTA6怎么样,楼主的碳管多粗的?

alta6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