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6-07-18):
1、模型在飞行过程中测的高度是海拔还是离地高度?如果离地高度,怎么测的。2、飞控能检测到机场禁 飞区域,绕开么?

网友A:
离地高度  气压计测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地高度  气压计测高度

气压是和海拔相关吧,不是离地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压是和海拔相关吧,不是离地高度?

气压随高度变化

网友B:
一般是GPS配合气压计测量,测的是从起飞地点的离地高度,实际也就是海拔高度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GPS配合气压计测量,测的是从起飞地点的离地高度,实际也就是海拔高度差值。

明白了,减去地面海拨,但降落地点和起飞地点海拔差的大就不准了,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减去地面海拨,但降落地点和起飞地点海拔差的大就不准了,是吧?

一般都是比较准的,误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比较准的,误差不大

先谢了。还是一个有点不明白,要是显示的海拔高度,使用飞控上的限高功能,限制100米,要是经过100米以上的山,是不是就撞上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谢了。还是一个有点不明白,要是显示的海拔高度,使用飞控上的限高功能,限制100米,要是经过100米以上 ...

写错了。还是一个有点不明白,要是显示的与起飞点离地高度差,使用飞控上的限高功能,限制100米,要是经过100米以上的山,是不是就撞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了。还是一个有点不明白,要是显示的海拔高度,使用飞控上的限高功能,限制100米,要是经过100米以上 ...

不是海拔高度,是相对高度,计算方法是海拔高度差计算出来的。不过你说的有一点是对的,如果有一座小山和你起飞点高度差有一百米,你定高100米的话,肯定会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海拔高度,是相对高度,计算方法是海拔高度差计算出来的。不过你说的有一点是对的,如果有一座小山和 ...

感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