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X机型装机分享】很漂亮的尾灯各种控制变色

楼主(2016-07-18):
闲话不多说,直接看图
准备材料

电机配电调

因为要去上海赛,备用了12V电源和视频线,后来发现貌似没用

接收机咔嚓,直接焊

有点样子了

没用分电直接XT60,怕炸掉,你懂哈哈

摄像头下面放发射和接收

基本完成

左转左灯哈哈

右转右灯

还能前后分颜色亮和高低油门不同颜色,靓级了哈哈(以前只是飞,从没研究过颜值)

网友:
高手, 机机好亮骚。 高油门和低油门不同颜色怎么弄的。  以50%油门为转换点吗?

网友:
泰斗超的帖子必须顶!

网友:
F3飞控可以设置灯光的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A:
感谢分享!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这个接收机是拆解版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这个接收机是拆解版还是?

T8FG,拆了接收外壳和针

网友:
设备和安装很OK,目测电机和图传是炸机重灾区,安上电机保护座,焊掉图传底坐改直焊线能好一些,保证永不炸机的可以忽视此条

楼主:
兄弟啊,话说你这个怎么那么重?带电池了吗?我的没带电池不到300g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啊,话说你这个怎么那么重?带电池了吗?我的没带电池不到300g啊

他的摄像头霸很多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摄像头霸很多分量.....

一个摄像头5-60g?没有那么重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