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的求教

楼主(2016-07-18):
如题,已经刷了10通的固件,有通道显示,但是微调、通道舵量都不能调整多出来的通道,依然是原来的6通。通过分配开关以及电位器,可以实现7-10通的舵量输出,请问这种情况购买10通接受能使用吗?航拍机需要7、8通道作为云台调节。测试过刷机后正常用作6通没有问题,也没有出现bug。求教,再此谢了!

网友A:
接收机有要求啊
ia6b的接收可以通过ppm还是ibus输出8通道, 记不清楚了.
ia10b的接收才能有10通道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有要求啊
ia6b的接收可以通过ppm还是ibus输出8通道, 记不清楚了.
ia10b的接收才能有10通道输出

我是打算直接买10通接受,意思是这样就可以用10通了是吗?7-10的通道不能调节。

网友:
我也刷过  但是你要使用10通的接收机才可以的

楼主:
好的,就打算买10通接收,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就打算买10通接收,谢谢。

折腾这个不如上个好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