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垂尾的航模方向舵怎么做?

楼主(2016-07-18):
就像图片这样的双垂尾,目前想到的是两舵机+Y线,MS是个笨办法,还有没用更好的法子?最好有示意图,谢谢咯!

网友:
钢丝连接

网友:
同楼上,或者干脆不要方向舵

楼主:
怎么连?有图木有?

网友:
我也觉得不装方向舵更好

网友:
个人觉得双垂尾  最好让他无效好   有舵面不同步更不好

网友A:
副翼,+升降,转变就可以了,,

网友:
只控制一侧的就可以,另一侧固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升降,转变就可以了,,

呵呵!这个偶知道,但是强迫症又犯了

网友B:
请问最左边露一个角儿的飞机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左边露一个角儿的飞机是什么

卡特琳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左边露一个角儿的飞机是什么

是哇   左边那个机我也找了二年半找不到,只知道是FT设计的飞机总动员2 系列里面的,据说图纸没有公布,教程也没有,就是在几个视频里面打了几回酱油。
淘宝倒是就一家有得卖,KT板的,1.5米,不知道怎么样。
我想用魔术板自己做个1米左右的,找不到……

网友C:
可以联动,直接连接到方向舵顶端或者底部,就行了,弄两个小舵角然后用钢丝一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左边露一个角儿的飞机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联动,直接连接到方向舵顶端或者底部,就行了,弄两个小舵角然后用钢丝一连就行了

网友D:
可以两舵机联动偏航 反向就是阻力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左边露一个角儿的飞机是什么

ft的水上飞机

网友:
对称摇臂,中心对称拉杆

网友E:
可以参照船模的双舵控制方法

网友:
做一个U型的钢丝,长短和你两个垂尾之间的间距一样。装上。AB胶固定。走你。很同情理解你。我也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照船模的双舵控制方法

3Q!这个看明白了

网友F(2016-10-18):
这个黑飞机是P38还是什么,有没有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黑飞机是P38还是什么,有没有套材

去看“飞机总动员2”,图纸FT网站上有

网友:
双舵机加y线就行,就算有偏差也不会太大,需要改出的时候就得靠这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