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电调

楼主(2016-07-18):
请问各位大神们,1306电机用3030三叶桨陪3S550MAH电池的话用6A电调可以吗?会不会小了点?现在用的是乐天10A想减重换6A不知道可行不?虚心求教

网友A:
小了,用12的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了,用12的起码

目前10A用着没问题啊,想着减重才想换。

网友B:
KV 值和电流成正比,小电机KV 一般蛮高,3S 供电电流蛮大的,搞不好还会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 值和电流成正比,小电机KV 一般蛮高,3S 供电电流蛮大的,搞不好还会烧电机。

1306 4000KV 用6A会不会烧?

网友B:
1306 4000KV  直觉2S电池好用些。 总电流可以数字万用表测,串接在电池的正极。 (测试时需安装螺旋桨)  顺便问一下,1306 电机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6 4000KV  直觉2S电池好用些。 总电流可以数字万用表测,串接在电池的正极。 (测试时需安装螺旋桨)   ...

杂牌还好就二三十,品牌就贵了六七十

网友C:
关于能不能换?考虑到电机电调等多项制约因素,其实短板在于电池,就从电池来算,550mah 30C电池最大放电电流=0.55*30=16.5A,每个电调4A多一点,虽然其他的配件耐电流不止这个数,可是你的电池最多也只能提供平均5A不到的电流,如果以后不会换超过800mah 30C的电池,6A电调足以对付。小机抠重量,为此换成6A电调也是可行的。另外有个提议,乐天电调普遍偏重,小机对重量敏感,可以考虑使用较轻的其他牌子电调(比如蜻蜓的6A就更轻)
最后配置合不合适其实最简单的判定就是,飞一电下来,电机电调没有过热。(就是手摸明显感觉温度上升甚至烫手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能不能换?考虑到电机电调等多项制约因素,其实短板在于电池,就从电池来算,550mah 30C电池最大放电 ...

谢谢受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