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900 + GH4 的:悟空参数配置!!!!!!!!!!!!!!!!!!!!!!!!!

楼主(2016-07-18):
求:S900 + GH4 的:悟空参数配置!!!!!!!!!!!!!!!!!!!!!!!!!
用厂家推荐的参数。飞着是稳的,但是,风一大就不行。特别是在降落过程中。。。。。。横滚很厉害。
不知道应该调高还是应该调低。  调了很多参数,都不见改善。
求高手指导。
还有就是问一下: 基础感度 和 姿态感度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嗨,烦死了。

网友:
基础感度是飞机自身的自稳感度,姿态感度是你摇杆控制的飞行姿态感度。我记得应该是这样。横晃的厉害就把基础感度调低点

网友:
简单讲姿态感度是飞机的感知速度! 基础是传感器感知速度

网友A:
哥们的5D3云台还出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的5D3云台还出么?价格

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