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华科尔d10天线断了怎么修

楼主(2016-07-18):
摔了一下天线中间的铜线断了。天线那里是怎么拧下来的。能不能修啊

网友:
换一个就行了  没用过d10   不知道是内孔还是内针

网友:
看看是内孔还是內针   买一个天线就好了 不贵

网友:
拧下来直接换根新的就行了,淘宝都有卖

网友:
正好换天线

网友A:
买一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根就行了

因为刚刚接触这个,什么都不知道。卖家告诉我废了,扔了,或者返厂。
诚谢各位
立刻就去买天线。

网友:
这是sma接口  ??

网友:
遥控 自己修要谨慎

网友:
第一张图,捏住天线断的那一小节竖条防滑花纹的地方,逆时针拧下来……然后换上新天线……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刚刚接触这个,什么都不知道。卖家告诉我废了,扔了,或者返厂。
诚谢各位
立刻就去买天线。

卖家真不负责,胡说八道,一根天线淘宝也就1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