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传感器剩余电量不准确

楼主(2016-07-18):
apm2.6+miniosd+传感器
飞第一块
电池
是4s5500的,起飞电量99%。
降落后,没重启飞控,直接上了一块4s10000的电池,结果起始电量并不是99%,飞了几分钟就显示没电了,但是bb响还没叫。等了一会儿居然显示255%的剩余电量。
请问第二块电池要重启飞控吗?

网友A:
255是一个特别的数字哦

网友B:
怎么做到换电池不关闭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到换电池不关闭飞控的?
我是动力,飞控单独供电。飞的时候先接飞控电,再接动力电

网友C(2017-01-27):
飞控重上电就重计算了,另外apm还有个电池容量的选项,这些应该都要对应内容才能有相对准确的剩余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