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x4v2航拍机问题。

楼主(2016-07-18):
用零度x4v2飞控,Futaba t8fg加6208sb遥控,可以控制两轴云台吗??840六轴飞机。具体方法告诉我一下。

网友A:
云台直接连接收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直接连接收机就行

接哪个通道

网友B:
接1或2通道,并且把接收机上的1、2通道映射为第9、10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1或2通道,并且把接收机上的1、2通道映射为第9、10通道

那个sbus通道还管用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sbus通道还管用不!

管用。sbus只用到1-6通道即可。但是接收机上的3通道无论接收机在哪个模式下都固定为油门通道,所以你只能选择接收上的1、2通道,并且要在接收机上将1、2通道设置为1-6通道以外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用。sbus只用到1-6通道即可。但是接收机上的3通道无论接收机在哪个模式下都固定为油门通道,所以你只能 ...

可惜还是不会,网上有教程吗?

网友:
1接收机设为模式B
2飞控用sbus通道1~6
3云台用接收机1~2通道,发射机上的9~10通道
具体设定方法详见摇控器和飞控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