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地平线 spektrum dx8 摇杆行程和中立点设置!!

楼主(2016-07-18):
最近发现我的dx8摇杆中立点有点偏移,想重新设置下摇杆中立点以及行程,希望可以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A:
DX8没有,DX6和DX9有,菜单里有重新设置遥杄中心点的选项的,你找一下。

网友:
又固定翼又直机,潮流兴多花款

网友B:
DX8进工程模式 就有
好像是下面两个微调,左边的向右按,右边的向左按,就是同时向内按主开机

网友C:
菜单里有一个校准中立点的菜单,我这边有DX6和DX9

网友D:
小赛下面是摄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赛下面是摄像?

装拉烟,或者摄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8进工程模式 就有
好像是下面两个微调,左边的向右按,右边的向左按,就是同时向内按主开机

貌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单里有一个校准中立点的菜单,我这边有DX6和DX9

哎dx8我把菜单都找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8没有,DX6和DX9有,菜单里有重新设置遥杄中心点的选项的,你找一下。

你是说DX8菜单里面有?

网友B:
额。要四个。。
1.把所有開關至於中間位置,GEAR與MIX HOLD必須撥到1的位置。
2.遙控器所有搖桿置於正中間。
3.把左右搖桿的微調,同時朝內按,垂直微調同時朝下按。
4.開機,進入工程模式。

校正方式:
1.把兩支搖桿,用順時針方式,將搖桿延著邊緣繞一圈,力氣適中就好,就用自己平常搖搖桿的力氣就行。
2.繞完一圈之後,把搖桿至於正中央。
3.按下SAVE,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要四个。。
1.把所有開關至於中間位置,GEAR與MIX HOLD必須撥到1的位置。
2.遙控器所有搖桿置於正 ...

好的我试一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DX8菜单里面有?

是的,好象在系统菜单内查看版本号的地方,右下角有“NEXT”选到它往下去就有校准遥杆的地方。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看说明书最后几页,找到模式转换(所谓日本手-美国手转换)换手后机器会跳出一个校正菜单,把所有的摇杆(保括电位器)摇到最大后回中(包括油门)确定就行。

网友(2019-05-30):
想入dx8,请问dx8飞直机怎么样?用什么接收?中位点是经常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