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风动救援船

楼主(2016-07-18):
整个船由船体模块和动力模块组成,两个模块可分离,便于携带。

船体模块由四个饮料瓶组成一对浮筒,风浪较大时可往瓶中注入适量的水来改善航行性能。

楼主:
涵道动力模块,由一对涵道和背推桨组成,分别单独供电,背推桨作为备份动力带矢量控制。两组动力可单独控制,也可混控联动。此模块可后退以及原地转向。

楼主:
四轴动力模块的后驱和前驱可分别控制也可混控联动,前驱作为备份动力。此模块也可后退以及原地转向。

楼主:
由于不同动力模块重心不同,此塑料条用于调整不同模块在船体的位置

网友A:
你是不是康师傅的托………………设计十分简洁,楼主是动手能力强的人    是不是有那个3D 打印机做出来的塑料件???…………往瓶子里装水来抵抗浪   但瓶子里的水也会摇摇晃晃,造成不稳定吧

网友:
好主意,动手能力好强的说

网友:
好东西,有想象空间。

网友:
太有才了,楼主强人啊!

网友:
糅合了潜艇的设计思路啊,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B:
涵道动力电老虎啊!不知道续航如何。为楼主的设计赞一个!

网友C:
我想知道用涵道做动力时如何转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康师傅的托………………设计十分简洁,楼主是动手能力强的人    是不是有那个3D 打印机做 ...

设计思路就是就地取材,简单便携,所有的塑料件都是网购的成品。

至于瓶子压水,四个瓶子的排水体积大概是2升,涵道模块总重700多克,所以每个瓶子装50毫升水就能有效改善航行操控性,而且能降低重心高度,不过航行速度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涵道动力电老虎啊!不知道续航如何。为楼主的设计赞一个!

用电不是很多,做救援使用足够,有一次间歇使用20多分钟,2S锂聚合物电池2200毫安还剩有一多半的电量。

而且有背推螺旋桨作为备份动力来以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用涵道做动力时如何转向控制?

电调用遥控设置成双向模式。

打开遥控器的三角翼混控功能,由于这对涵道中没有反桨,所以参数需要修改下即可实现差动转向。

由于三角翼是1和2通道混控,可以把控制杆模式设置成1通道在左杆,2通道在右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用遥控设置成双向模式。

打开遥控器的三角翼混控功能,由于这对涵道中没有反桨,所以参数需要修改下 ...

了解了,谢谢分享

楼主:
救援实战_施救恒龙3810

网友D(2016-12-26):
你这个矿泉水瓶怎么粘在一起的,并且上面连接板怎么固定在矿泉水瓶上的,我也在做,可水瓶不知怎么连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由于不同动力模块重心不同,此塑料条用于调整不同模块在船体的位置

你这个螺丝 怎么拧到水瓶里的,不是漏水了吗

网友:
说实话这种救援船很适合放在背包里 不出事故的时候不用 很方便 我有一条差不多的 不过矢量转舵是网上买的 现在发现楼主的设计也很好 准备也搞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感觉有点耗电啊

网友:
终于见报了

网友:
这个是好注意啊,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用涵道做动力时如何转向控制?

油门方向混控

楼主(2017-04-03):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矿泉水瓶怎么粘在一起的,并且上面连接板怎么固定在矿泉水瓶上的,我也在做,可水瓶不知怎么连

两个水瓶的底面接触部分用粗砂纸打毛,用蓝田透明环氧树脂AB胶粘结,这个胶粘接后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螺丝 怎么拧到水瓶里的,不是漏水了吗

网上买的304不锈钢螺丝钉直接往里拧,螺钉越多越结实。我主要拿它用来释放和回收浮标,所以每次都用,至今没有漏过水。

楼主:
在这里在补充下,根据使用经验做了点改进,每个浮筒的尾部加了个固定的水舵,解决了方向不好控制的问题。

两个水舵可以旋转,角度不同可以用来纠正偏航,也方便了收纳。

网友(2018-01-03):
我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
请问有刷的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