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裂开了请问大神们怎么修复,

楼主(2016-07-19):
副翼裂开了请问大神们怎么修复用泡沫胶还是热熔胶?坐等

网友:
发个图片啊,好让大家知道你的飞机是什么材质的,什么地方开裂了

网友:
直接用胶布粘?

网友:
绝不回答,自己动脑想。

网友:
用UHU胶可以粘好,注意用胶要薄而匀。UHU胶对泡沫聚苯乙烯有较轻的影响,粘贴面涂胶后,等待一、二分钟后再粘合。注意用量要少。可先用废旧泡沫实验取得实际经验再对模型维修。

网友:
这个好修呀,泡沫胶呀。

网友:
看你的飞机是什么材质的啊   要是泡沫的  可以用环氧树脂AB胶,不能用热熔胶的   对泡沫会有烧坏的可能       泡沫胶也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个人建议AB胶   木机,泡沫剂,KT板都可以用的。

网友:
直接上纤维胶带,小意思!

网友:
直接用纤维胶带

网友A:
估计也就是个塞斯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也就是个塞斯纳吧?

是塞由于新手只是开了逢没断所以不好修复了,用胶带怕强度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塞由于新手只是开了逢没断所以不好修复了,用胶带怕强度不够

塞斯纳重量不大翼载荷小,完全可以用泡沫胶断面粘接+纤维胶带表面加强的方法来确保修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斯纳重量不大翼载荷小,完全可以用泡沫胶断面粘接+纤维胶带表面加强的方法来确保修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