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4SG 都不喜欢用原装镍氢电池

楼主(2016-07-19):
很多人都说原装镍氢电池充电太耽误时间,电池容量低,不方便,但是我怎么觉得超级方便,虽然原装的镍氢电池需要充电10---15小时,但是晚上睡一觉,第二天电池冲满了,一点也不耽误睡觉呀?电池容量低 就更不觉得了,我充满电之后飞了60起落还有余电,每个起落10分钟以上,再加上换电池和设置的时间,一次最少只用10小时以上,如果玩3D 每个起落不到5分钟,那么充一次电可以玩一百多起落了,谁一天能飞100多起落呀?反正第二天起床,电又充满了

网友:
还得扣出来用镍氢充电器,多一套充电设备吧。
我也喜欢镍氢,皮实不用管

网友:
没觉得不喜欢啊。

网友:
14SG原装镍氢电池充电充满电压多少?最低电压设置多少V?

网友:
镍氢电池有一点记忆效应

网友:
特别好使

网友:
一直用镍氢电池挺好的

网友A:
麻烦 人们总是很懒惰 换成life的 外场随时能充电

网友:
收了几块朋友换下来的全新镍氢电池,很好用,皮实不用担心存储电压,平常放车里也放心,实测充满电可以连续开机12个小时。

网友B:
镍氢电池、锂电都备着,镍氢电池在外场没电确实是个蛋疼的事。

网友C:
锂电充电方便

网友C:
那应该是充电器的问题,现在镍氢电池完全可以1~2小时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锂电都备着,镍氢电池在外场没电确实是个蛋疼的事。

镍氢电池充满能用10小时以上,场外随便怎么飞,也不可能飞到没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 人们总是很懒惰 换成life的 外场随时能充电

镍氢电池能用10小时以上,场外根本不需要充电呀?谁到场外去飞,能连续飞100多起落,飞到遥控器都没电?

网友C:
镍氢电池挺好的。航模充电器可以直接冲,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氢电池充满能用10小时以上,场外随便怎么飞,也不可能飞到没电吧

你也不可能出外场前总是充满电吧?再说镍氢电池的记忆效应是要注意避免的吧。出场前检查遥控器电量还可以用1小时左右,你是充还是不充?

网友:
外场遥控器没电的情况可是不少见。

网友:
很多人不用刚好,网上便宜收了两块,既可以遥控器用也可以接收机用。从开始用遥控器就用镍镉电池啦,这种叫隔夜充电,0.1C充电不会过充电!安逸。

网友:
里面镍氢外场没电我直接1C先充十多分钟 应个急

网友:
我为什么不用:
1.充电慢,有记忆效应。由于有记忆效应就必须每次都要把电放完才能充电。原谅我有强迫症,我汽车加油每次都等灯亮才加,如果快没油了,灯还没亮,并且不确定能不能开到下一个加油站,这会让我很纠结。如果控还有20%的电量,我是冲呢还是不冲呢,还是把电放完再充?冲呢有记忆效应,不冲第二天够呛,放完电再充饶了我吧。铁锂完全没有这个问题,随时冲,随时用,可以出门前冲一会,也可以现场2C快充。

2.铁锂的电压-电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更好,即通过电压判断电量会比较准确。

3.价格也没差多少,铁锂可以随便买,性能和原装差别不大,镍氢就一定要用原装才能保证性能,不过也可以收便宜的二手。

4.铁锂安全性也很好,而且手机锂离子电池我们都能坦然面对,这都不是事。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想用啥用啥,何况就算镍氢电很好用,也并不妨碍铁锂电也同样甚至可能更好用一点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