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H500改装

楼主(2016-07-19):
华科尔H500换拓攻飞控

楼主:
由于第一次自己DIY,折腾了很久。这是我的第一台无人机,当初买的时候是冲着外形去的。买回来才发现性能太差。飞控不给力,数据回传也不要准确,后来买了精灵3就一直闲置了,最近突然萌发了改装的念头,所以就动手改装了!

楼主:
改装前的装备,飞控和工具

楼主:
内六角螺丝刀,电烙铁等工具

楼主:
接下来就是拆机,不多说直接上拆机图

楼主:
接下来就是换飞控网上有泡泡老师教程可以参考

楼主:
飞控在装上去之前最好先通电检查一下

楼主:
安装的时候注意飞控的前向标记,机架的机头方向和GPS方向,三个方向一定要一致,还有要注意机臂的顺序

楼主:
由于机架的的原因所以对飞控的硬件的安装做出了很大限制,第一把PMU放在飞控上,上面的机壳空间不够,只能换地方了,第二次放在前面,还是不行,插头档住了机壳还是无法盖机壳盖,最后直接放在了机壳顶上

楼主:
接下来连接接收机,连接之前一定要搞清楚接收机的工作模式,不然的话遥控器无法正常工作,第一次接线按照常规的接法连接,遥控器根本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后来在泡泡老师和热心网友的指导下,终于搞清楚了接收机工作模式不是PWM而是PPM的工作模式,只需要接一根从DATABUS接口到飞控的C1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硬件的安装就基本完成了,接下来就是遥控器的设置和参数的调节了,这个按照说明书进行调节,此处略去N个字

网友(2020-02-18):
可以换个接收不,飞控那些不换

网友:
就是我想用地平线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