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X/HX机架双料开箱【5iMX评测室】

楼主(2016-07-26):
图/文:KID

从目前来看,小而暴力是穿越机发展的一个趋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从机架的结构上来做文章。从最近的迪拜无人机大赛、中航国际杯、以及无人机亚洲杯等比赛说用的机架来看,X机架由于体积小、重量轻、方向控制灵活等特性,在竞速比赛和花式表演时与H机架而言更有优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模友在购买机架时会选择X机架。

那么什么是X机架呢?

简单来说就是机架的外形呈X布置,并且前后左右四个电机的距离是相同的。与H型机架的设计不同,X机架将摄像头放在了飞机的正中间,电池则放置在飞机底部。这样设计使得X机架的重心更集中,在前后翻滚和左右横滚时力臂是一样的,所以前后左右的移动速度和响应速度也相同。同时,当H型机架与X机架在相同轴距和螺旋桨的情况下,X机架还能够做得更小。而越小的体积,也使得整体重量更轻,飞行效率当然也会更高一点。

今天就来介绍两款穿越机的X机架——X5和HX170

X5机架

特点:

1.正X机架,重更集中,动作更敏捷;
2.标配电机保护座,减少电机在外力冲击下的损伤;
3.选配GoPro相机支架,30°-45°可调倾角;
4.PDB分线板集成XT60插头、蜂鸣器、LED灯、5V/12V双路BEC电源,支持6S电池;
5.通用机身,可选配三种规格的机臂。

X5机架的包装采用了E MAX惯用的黑色简约风格。

打开之后直接就是零件的包装袋。

各种零件分门别类的由密封塑料袋包装,在组装的时候找东西也比较方便。

首先是A袋,里面主要是四种规格的隔离柱。

5*6和5*4两种规格的隔离柱用于安装飞控阻隔板。

5*30.4和5*43两种隔离柱则是用于安装支撑顶部的摄像头安装座。

B袋则主要是螺丝,每款螺丝都多送了一颗作为备用。

M3*24的螺丝用于连接底板、分线板和飞控阻隔板,M3*12的螺丝和M3自紧螺母用于固定四个机臂,M3*8的螺丝则适用于安装其他的部位。

C袋是电机保护座。由于穿越机的日常免不了要炸机,而电机外壳受撞击也很容易受损,影响使用。并且电机的价格比较贵,所以增加电机保护外壳很有必要。

D袋是一些固定件,包括扎带、电池固定带、3M双面贴和带双面胶的魔术贴。

E袋是顶部固定摄像头的安装座以及配套的螺丝。

黑色的M2*15螺丝用于安装摄像头的安装座。

M2*6.5的螺丝则是将摄像头固定固定在顶板上的。

机架部分所有的碳纤维板都装在F袋里。

根据不同的强度要求,E MAX选择了三种厚度的碳纤维板。

底板、中板和飞控阻隔板的厚度均为1.5mm。有小伙伴可能觉得底板用1.5mm可能会太薄,不过考虑到加上分电板和机臂叠加部分的厚度,底板的强度还是没有问题的。

顶板的厚度为2mm

机臂的厚度为3.5mm,考虑到机臂也属于易耗品,所以也多准备了一块以备用。

PDB分线板集成XT60插头、蜂鸣器、LED灯、5V/12V双路BEC电源,并且最高支持6S电池,电调则是可以直接焊接在分电板上。

X5采用了通用的机身设计,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X4、X5或者X6三种规格的机臂。

X4安装4寸桨、X5安装5寸桨、X6安装6寸桨,采用三种机臂的轴距分别为174mm、200mm和240mm。

X5机架介绍完毕,接下来是HX170机架……

HX170机架

特点:
1.一体式化3mm底板设计,重量轻,结构简单,结实耐摔;
2.同样配备电机保护座,降低摔机对电机造成的损伤;
3.结合H机架结实与X机架小巧的优点,在保持飞机性能的同时尽可能的减小机身体积
4.前置摄像头,安装角度可调,有利于FPV飞行。

由于采用一体化底板,所以HX170机架的盒子比X5机架更大一点。

打开盒子,除了没有分电板之外,其他的与X5机架基本类似,都是按照安装功能和位置分别装在标号不同的塑料袋里。下面就简单讲解一下其具体的结构吧。

隔离柱

安装螺丝

安装固定件

电机保护座

HX170机架采用了两种厚度的碳纤维板,底板为3mm,其余的均为1.5mm。

HX170的实测轴距为173mm,底板重心采用的是类似H机架的布置,机臂则是类似于X机架的设计。

这样做的好处是机身中部能够安装更多的电子设备,而且这些设备受到碳纤维板的保护,即使收到太大的撞击,最多也只是损坏碳纤维板。对于新手和炸机达人来说,还是比较推荐这种机架,即小巧又耐摔。

在最后,我们将X5机架进行了基本的组装,由于接收机和摄像头还在路上,所以现阶段组装好了基本就长这样子。(PS:以上两款机架均不带螺旋桨、飞控、电机、电调等部件)

目前这两款机架均已上线,X5机架售价为¥248,HX170售价为¥178。欲购买这两款机架的模友可到银燕模型天猫旗舰店咨询……

网友A:
天线安装架做得不错  但是炸鸡的话容易摔断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安装架做得不错  但是炸鸡的话容易摔断天线

确实,所以后面改了,把天线朝后了

网友:
这款机架我家有优惠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4698291349.10.oz0YKS&id=535973579948

网友:
一体底板不错分体太重了

网友:
HX170机架多重啊??

网友:
重量是硬伤

网友:
夜鹰200怎么样啊,大神求助

网友B:
夜鹰200怎么样啊,大神求助,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夜鹰200怎么样啊,大神求助,急!!!!!!!

哪一个200啊?是之前做的那款还是这个X机架啊?

网友B:
就是之前发过组装视频的那架H形机

网友:
另外,我想给它配以MC6遥控器(钱有点紧)和鹰眼锐视5.8G接收显示一体机,不知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之前发过组装视频的那架H形机

你是指哪方面的表现呢?结构倒是非常结实,3MM底板比想象的耐操,机身够大,装的东西也多,不过也比较重。遥控器和图传只要尺寸相差不大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哪方面的表现呢?结构倒是非常结实,3MM底板比想象的耐操,机身够大,装的东西也多,不过也比较重 ...

哎你搞错了,图传发射用原装的,接收用鹰眼锐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你搞错了,图传发射用原装的,接收用鹰眼锐视

只要接收频率相同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接收频率相同也是可以的吧

这款穿越淘宝上的销售为毛都是0?

网友:
大神们在吗

网友:
看着不错啊,就是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