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脑配好盈V4 60a电调…陀螺仪是不是定不了速?

楼主(2016-07-19):
是不是要用电调定速?陀螺仪定不到速

网友A:
用V4的话,陀螺仪有定速功能的都可以用,也可以用V4,要用陀螺仪的话得把V4的定速功能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4的话,陀螺仪有定速功能的都可以用,也可以用V4,要用陀螺仪的话得把V4的定速功能关闭。

这样啊?只要永设置卡把V4定速精灵关闭了。就可以用金脑定速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只要永设置卡把V4定速精灵关闭了。就可以用金脑定速了?  谢谢

对的 电调的定速关闭用陀螺仪就可以,但我感觉还是用电调比较好,用陀螺仪 是V4把转速信号传给陀螺仪 陀螺仪在把所需要的转数信号传给电调,感觉多此一举,陀螺仪定速适用于定速不佳的电调,比如ALIGN的BL45那电调 定速金鱼尾。像V4这种定速效果比较好的还是用电调定速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电调的定速关闭用陀螺仪就可以,但我感觉还是用电调比较好,用陀螺仪 是V4把转速信号传给陀螺仪 陀 ...

好吧!多谢指教啦

网友B:
肯定是用电调定速啦,这个豪无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用电调定速啦,这个豪无疑问

电调定速会伤电池吗

网友:
好盈V4要用金腦陀螺定速的話
要選用固定翼飛機模式
然後把緩啟動, 轉速再加速, 轉速減速, 熄火降.....等等
都交給金腦處理
我的每一台電直都用陀螺定速在飛

Patrick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定速会伤电池吗

怎么可能,不定速才伤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不定速才伤电池

逻辑有点问题.....
是否定速和伤电池没必然联系

网友:
陀螺儀定速,會先補速!

网友C:
理论上陀螺仪定速更合理,因为陀螺仪控制舵机动作,可以提前补偿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陀螺仪定速更合理,因为陀螺仪控制舵机动作,可以提前补偿油门。

那陀螺仪定速优于电调定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陀螺仪定速优于电调定速吗?

硬體設置麻煩些
不過效果好調整方便又不用買貴電調
也不用轉速計就可以調到想要的轉速
我是覺得陀螺儀定速好用多了

网友D:
想用金脑定速,不能用普通的接收机,要用sbus之类的单线,或者用卫星。
像上面那些模友装的,需要关闭电调的好多功能,其实你就没必要买这么贵的电调了,定速效果应该是陀螺仪更好点,不过也不是绝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用金脑定速,不能用普通的接收机,要用sbus之类的单线,或者用卫星。
像上面那些模友装的,需要关闭电调 ...

请问一下!我用的是futabaT10J 接收机有S-bus接线口。如果我要用金脑定速的话,需要关闭电调的哪些功能才可以让金脑定到速呢?

网友E:
两台380         用V4+金脑         使用金脑 定速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我用的是futabaT10J 接收机有S-bus接线口。如果我要用金脑定速的话,需要关闭电调的哪些功能才 ...

請參考下列連結的金腦專區
裡面有金腦定速硬體篇與軟體篇

金腦專區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台380         用V4+金脑         使用金脑 定速的路过。。。。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