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选择,求指导。

楼主(2016-07-20):
本人一般飞飞f3a
乱七八糟的都飞,以前用天9超级版控,总感觉阻尼不舒服,手感不好。想换个控,3000左右的
  求大神推荐!

网友A:
14sg   mz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   mz24

主要准备玩f3p,不知道德国mz24手感如何

网友B:
14SG就行。futaba的控小,手小用着挺舒服的。speaktrum的也不错。就是地平线的X宝店都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就行。futaba的控小,手小用着挺舒服的。speaktrum的也不错。就是地平线的X宝店都撤了吧

还有JR GX系列他们说也不错。纠结啊

网友:
论手感JR超FUTABA,但的确更适合手大一点的。以前用的XG11,后来还是换成了14SG

网友C:
可不可以吧jr的摇杆机械部分和14sg的电子部分结合一下?打造出手感和大小最好的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吧jr的摇杆机械部分和14sg的电子部分结合一下?打造出手感和大小最好的遥控器?

完全是可以的你试过之后我们仿效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JR GX系列他们说也不错。纠结啊

JR 和speaktrum的的SSM2系统适合以后玩小飞机。陀螺仪和接受结合到一起

futaba 的 SBUS系统 实际上最小的就是那个3通。加上陀螺仪还是没法在小飞机上装。 如果3FP想装个陀螺仪玩,就JR 和speaktrum。前提是自己能折腾,这俩控人用得少。
大众一点就futaba。用的人多,有问题解答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