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大神,请教一下

楼主(2016-07-20):
请问我用伟力110练习自旋,顺时针自旋基本没问题,逆时针自旋,总感觉飞机往后退,要带点升降舵向前使机头低一些。这样才有自旋的感觉,不然就像尾部的定点自旋了。请问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A:
说实话,100级别的小飞机都是有陀螺仪自旋修正优化的,要练习自旋的技术,最好还是有副翼的大级别飞机,至少是450吧

楼主:
好的,多谢指导,看来还是先学正倒悬停和航线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