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关于改装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7-20):
我以前是玩航模和FPV的,最近迷上了坦克。入了一台恒龙的豹2A6,然而原装的电机和波箱必然是肉得不能再肉,和咸鱼没什么区别。看了各位大神说关于动力的帖子却还是有些问题想不明白。希望各位能为我指点一下。

1.关于双流波箱,如果更换了双流波箱,请问控制板需要更换吗?如果需要,请问该如何更换?

2.关于速度,我比较喜欢跑野同时也想带点速度,请问更换了双流波箱应如何选择?

3.关于地盘与负重轮,如果更换了双流波箱请问地盘和负重轮是否一定需要更换为金属?

4.关于控制,目前用的是恒龙的原装2.4g控,请问如何更换为自己原本的遥控?我目前用的是futaba14sg

5.如果不更换双流波箱,请问使用哪种波箱比较好?

注:我买的是可以开炮带红外线对战的版本,驱动轮和履带已经是金属的。打算改第一人称来玩。

希望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下我,感谢

网友:
我也是新手,同问啊!顶一个1

网友A:
1:更换后需要换主板,目前有CS-TK16和伟恒的主板可以选择,TK16用的人最多吧,更换主板如果还是用原装的旋转升降打蛋波箱需要把线换插头,TK16附送插头。
2:可以上有感无刷电机,一般玩玩直行电机可以用3650,转向电机用390以上吧,具体看你用的什么双流
3:原装底盘可以改装,不过需要自己改装打孔,有点麻烦,我现在就是原装塑料底盘和路轮改的飞燕二代波箱。
4:更好主板后就可以接自己的接收机了,具体怎么接有说明书
5:不换双流可以买恒龙原厂的红皮电机轴承波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更换后需要换主板,目前有CS-TK16和伟恒的主板可以选择,TK16用的人最多吧,更换主板如果还是用原装的旋 ...

谢谢大神,请问一下原厂的控制板是不是不兼容双流波箱,另外红皮波箱的性能如何

网友:
原厂丢了,上双流动力才好,红皮黑皮蓝皮都不行,要么省钱你就买灿烁的双550波箱

网友:
1.关于双流波箱,如果更换了双流波箱,请问控制板需要更换吗?如果需要,请问该如何更换?
答:必须跟换控制板。主板有TK和伟恒系列。个人建议上伟恒,毕竟相当于是原装音效。某牌子声效就是拷贝伟恒的声效,而且是直接扣了芯片解码拷贝,有点恶劣。
2.关于速度,我比较喜欢跑野同时也想带点速度,请问更换了双流波箱应如何选择?
答:速度跟电机有关。看你需要多快的速度了,另外双流波箱前进后退只是一个电机在工作,另外一个电机负责转向。
3.关于地盘与负重轮,如果更换了双流波箱请问地盘和负重轮是否一定需要更换为金属?
答:恒龙的车必须换,否则野外会掉链子。
4.关于控制,目前用的是恒龙的原装2.4g控,请问如何更换为自己原本的遥控?我目前用的是futaba14sg
答:请看第一条回答。
5.如果不更换双流波箱,请问使用哪种波箱比较好?
答:那就用恒龙原厂的波箱。塑料波箱噪音小,钢波耐操但是噪音大。锌合金波箱就是渣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请问一下原厂的控制板是不是不兼容双流波箱,另外红皮波箱的性能如何

原厂不能兼容双流波箱的,红皮波箱性能还行吧

网友:
楼上回答了,没什么好说的了,玩得开心。

网友:
双流难到不带转接板么?怎么会装不上?
双流直行动力550,有的甚至750,动力强的不行,不是恒龙的两个小电机能比的。
就是做的比较少,垄断价格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