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利旧之A6充电器电源

楼主(2016-07-20):
手头上有一个开关电源,但是家里、单位两头用,太费劲了,忽然瞥见房间角落里的一个落灰电脑电源,好家伙航嘉冷静王钻石版的,当年的旗舰电源!

查看铭牌,+12的输出电流能到18A,给A6供电绰绰有余,就是一堆线缆看着心烦,而且总输出电流表示的是所有黄色电缆线合并的承载力,仅一条原装输出线就太细了,开始动手改造:

第一步:打开即可,清理灰尘,看看大牛,还是挺给力的,不愧是当年的旗舰

第二步:用电烙铁将原配线缆脱焊(如果你没有像我一样的强迫症,你可以用剪刀在几秒钟内解决战斗),烂糟糟的线缆可以扔一边了,整个世界清静了

第三步:选择12awg的线缆对应焊接到黄色+12V口、黑色GND、绿色(电脑电源默认插电不开机,需要短接绿色线和黑色地点,因此此处除了焊接输出电缆外,还需要焊接两根用来开机)

第四步:导出电源线、开关线,公共四根,盖上电源盖,连接充电器测试,OK一切正常,8A充电杠杠滴

第五步:每次手动短接开关线缆,太麻烦,给电源散热板开个孔,安装上一个电源小开关,将短接线塞回肚子,彻底满足了强迫症;

网友:
我也是用的电脑电源,1000W的。

网友A:
这个也没啥技术含量,“没次手动短接开关线缆,太麻烦,给电源散热板开个孔,安装上一个电源小开关,”其实只要直接短接线路板,开关在外壳上有一个的。何必在弄一个出来

网友:
买个开关电源也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没啥技术含量,“没次手动短接开关线缆,太麻烦,给电源散热板开个孔,安装上一个电源小开关,”其实 ...

不是每款电源都有开关

网友B:
A6能8A充电?最大不是5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6能8A充电?最大不是5A吗?

8a

网友:
怎么改的?说说看

网友:
就算能8A,电池平衡头也吃不消

网友C:
我想问,这种改造,电源不会过载而断电吗??不是有保护电脑会自动切断供电吗??

网友:
我的也改了,12V17A输出冲6S超过6A以上就断电保护了

网友:
绑定!!我的是850w的 这玩意儿就是块头大!

网友:
电脑电源也不便宜啊……

网友:
我的也是用的电脑电源给精灵3的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这种改造,电源不会过载而断电吗??不是有保护电脑会自动切断供电吗??

不过载啊,最高电流绰绰有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载啊,最高电流绰绰有余

我也有个,找天拿来改改试试先~~~

网友:
我也用电脑电源改,开关线直接电路板上短接,省事。

网友:
电脑电源都是12V的,估计超大功率充电器达不到最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A6能8A充电?最大不是5A吗?

最大8a,我都是6a 冲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a6开8a冲,实际输入电流大于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