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 开关断了

楼主(2016-07-20):
各位大神、JR售后,给看下,途中红线划定的位置,开关两个断了一对
请问,这个开关叫什么开关,怎么换,如果买的话,买什么样的!
还请各位帮忙解决!

网友A:
淘宝上有这个三段开关卖,记得有卖台湾产的,25左右一个,记得和卖家说是圆柄还是扁柄的~~

网友B:
纽子开关   把控拆开  就能换了  准备个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这个三段开关卖,记得有卖台湾产的,25左右一个,记得和卖家说是圆柄还是扁柄的~~

往控上装的那个孔的位置、有没有具体尺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纽子开关   把控拆开  就能换了  准备个电烙铁

孔大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纽子开关   把控拆开  就能换了  准备个电烙铁

买几脚几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这个三段开关卖,记得有卖台湾产的,25左右一个,记得和卖家说是圆柄还是扁柄的~~

有网址吗,麻烦发一个
马化腾:448523984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几脚几档的?!

看你原来那个是几档的  你可以拆开看看  这种开关都是三角的   两根线就是两挡  三根线就是三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往控上装的那个孔的位置、有没有具体尺寸?谢谢!

很久前帮人换过xg8的拨杆,不过是F.mode的开关,我刚看过那个店家,已经不做taobao了。所以,其他地方,也没有什么可以帮你。印象中,不管是三段还是二段或者二段回中的都是三只脚的长方形的拨动开关,拨杆的圆形外壳的尺寸基本都是通用的,所以主要是这个是几段的开关,还有就是开关的产地,有些国产的,新的就和用了几年一样,松松的。进口的平均素质好些,没那么赌R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原来那个是几档的  你可以拆开看看  这种开关都是三角的   两根线就是两挡  三根线就是三档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前帮人换过xg8的拨杆,不过是F.mode的开关,我刚看过那个店家,已经不做taobao了。所以,其他地方, ...

好的,我找找看!

网友:
三山钮子开关

网友C:
直接寄回jr propo中国青岛总部维修!jr售后还是很好的。lz可以在jr群里问一下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寄回jr propo中国青岛总部维修!jr售后还是很好的。lz可以在jr群里问一下联系方式。

换个开关不在话下,就是不知道这叫什么开关,以前我换过天七的!

网友D:
也用JR 控,交流一下体会吧! XG14 是三挡,XG7 是两挡,XG8 是几档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用JR 控,交流一下体会吧! XG14 是三挡,XG7 是两挡,XG8 是几档开关?

几脚的?

网友:
没拆开过呀!

网友:
这两个是园长柄的,另外要找6mm螺母的,台 湾产的有的是6.35mm的。注意。

网友E:
拆开,看清楚三段开关规格,尽可能按照原型号去买,回来焊上去就行了,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看清楚三段开关规格,尽可能按照原型号去买,回来焊上去就行了,简单

好的,谢了!

网友:
jr那种开关别处没有卖的,返厂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很久前帮人换过xg8的拨杆,不过是F.mode的开关,我刚看过那个店家,已经不做taobao了。所以,其他地方, ...

我的两个华科尔遥控器的开关都断了,需要4个,如果买25元一个的,要100元,我还是买5元一个的吧,最多买11元一个的

网友:
我很早以前这个华科尔控开关就断了,一直以为无法修复,所以买了新的华科尔控,结果新控的开关也摔坏了,又买了14SG ,结果14SG 的开关撞了一下,不过力度不大,没坏,但是很担心那天会坏,现在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开关原来是可以换的,赶紧把以前的遥控器全部拿出来拆了开关感觉很容易换,但是两个控需要4个开关,不知道买29元一个的,还是买11元一个的国产的,还是买便宜的5元一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纽子开关   把控拆开  就能换了  准备个电烙铁

我很早以前这个华科尔控开关就断了,一直以为无法修复,所以买了新的华科尔控,结果新控的开关也摔坏了,又买了14SG ,结果14SG 的开关撞了一下,不过力度不大,没坏,但是很担心那天会坏,现在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开关原来是可以换的,赶紧把以前的遥控器全部拿出来拆了开关感觉很容易换,但是两个控需要4个开关,不知道买29元一个的,还是买11元一个的国产的,还是买便宜的5元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寄回jr propo中国青岛总部维修!jr售后还是很好的。lz可以在jr群里问一下联系方式。

好的,顺便请教下售后联系方式和返场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很早以前这个华科尔控开关就断了,一直以为无法修复,所以买了新的华科尔控,结果新控的开关也摔坏了, ...

个人觉得五块钱的就够用了    钱多就买贵的,钱少就买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两个华科尔遥控器的开关都断了,需要4个,如果买25元一个的,要100元,我还是买5元一个的吧,最多买1 ...

这个应该每批价格都不一样,或许是我那个时候买的比较贵,差不多3年前了。。。25块只是我映像中的价格。。别在意这个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很早以前这个华科尔控开关就断了,一直以为无法修复,所以买了新的华科尔控,结果新控的开关也摔坏了,又 ...

网友G:
同楼主,前几日我的14sg的一个三段开关被朋友撞断了,淘宝模型店里的原装开关又是狮子大开口,最后费劲心血在网上的开关专卖店,找到台湾原厂的开关才得了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楼主,前几日我的14sg的一个三段开关被朋友撞断了,淘宝模型店里的原装开关又是狮子大开口,最后费劲心血 ...

长的短的,还有地址吗?发一个!

网友:
淘宝搜索  PFD-1BFLP  这个是三档长柄开关,店铺名:开关小铺

楼主:
谢了各位,联系过售后了,78一个!
三档的,准备自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五块钱的就够用了    钱多就买贵的,钱少就买便宜的

JR售后78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JR售后78一个!

自己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