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了2天的4位钟摆。小上视频

楼主(2016-07-20):
先说一下,怎么才能让飞机脱控悬停
主板一定要放平,我的鸡原来是一放手就往后窜,我拆下主板。用双面胶2层贴过一次。
控记得是任何微调,舵机中立点什么的都归零。再把连杆大概调一下
六轴模式校正一下陀螺仪
正飞倒飞都可以脱手不是梦了。。。。
=============
再说一下4位钟摆。还是感找到感觉不过我发现能控得住。信心大增啊。原来以为这小鸡是玩不了这个动作的
http://www.tudou.com/v/0jkNoInPva0/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www.tudou.com/programs/view/0jkNoInPva0/

主板,一定要平

主板,一定要平

电池飞了100次都有了

电池飞了100次都有了

肥了

肥了

网友:
好机好控   帮顶

网友:
我要飞。。我要飞。。。

网友:
这小鸡调的不错

网友:
大师,小鸡飞的好的人,大鸡肯定没问题

网友:
这还了得,接下来不是自旋钟摆了嘛

网友:
真可以啊,有得玩了

楼主:
下一个必须是自旋钟摆,应该也可以,还真没人试过

楼主:
http://www.tudou.com/v/BZNwtpAEiAQ/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手机点击视频链接:
www.tudou.com/programs/view/BZNwtpAEiAQ/
自旋钟摆也不难,我模拟器练了几天后,闭眼都可以做了,随意进入切换。

网友:
LZ好技术~

网友:
帅呆王子好久没看见消息了,还以为退魔了,结果是闭门深造去了!·技术提高很大哈!

网友A:
自旋刷锅怎么刷  难道真要学四面刷锅再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刷锅怎么刷  难道真要学四面刷锅再连起来?

自旋翻刷锅和4个方向的刷锅关系不大,和自旋翻才有关系,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很小舵量的小自旋翻,一直往刷锅的半径中心维持竖起来的平衡姿态。
如果你已经会机头向上的刷锅,那么基准判断点就是鸡头向上的一瞬间,其他三个位置是辅助跟随,就用自旋翻手法带过去
如果是做很慢的自旋刷锅,那么需要练完四个位置。
就像定点自旋悬停,
有人可以做很慢的,但是不会做快的,等他会了快的那种自旋悬停才知道,快的和慢的完全不是一个舵法,快速的自旋翻中没人可以看清楚所有位置,必定有一个或者两个自己习惯的修正点,其他是辅助跟随。
辅助修正点越多,看得越准,则翻的越顺滑,这就是水平差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旋翻刷锅和4个方向的刷锅关系不大,和自旋翻才有关系,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很小舵量的小自旋翻,一直往刷 ...

明白了 谢谢指教  自旋翻我也能翻个乱七八糟的  虽然学了很久 但是翻的也不好 自己飞 只学会了皮没学会骨    你说的类似自旋翻的手法 目前我还没有领悟到  我再继续吃透自旋翻吧  等能理解你说的  我在开始学自旋刷锅

网友B:
敢问楼主,120油门和螺距要怎么设置做钟摆最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120油门和螺距要怎么设置做钟摆最适合?

原厂控的不用改变,直接可以钟摆了,如果你习惯大螺距,就把6通道加大一点行程,如果是14sg,你就看我的另外一个帖子,有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