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涵道客机还没上天 接线出问题了 请教各位老鸟

楼主(2016-07-20):
请赐教双涵道客机接线图

网友:
电调信号线用Y线并联

网友:
其中一个挑出5伏不接

网友A:
如果控通道多支持混控,就可以将双发接在两个不同通道上,油门联动偏航差动混控。如果没有混控功能就Y线连电调BEC是线性就直接连,开关的就把其中一个5V挑出

楼主:
这样接线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