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电机“说话”原理

楼主(2016-07-20):
以前一直以为电调提示音是电调自己发出来的,以为电调内部有蜂鸣器,后来才知道声音是马达发出来的,请教一下马达是怎么发音的?

网友:
电动机马达 用交流电不串二极管 就会震动 不转

网友:
初中学的,任何物体震动都会产生声音,是电机转子震动发声的。发声时你按住电机转子就知道了,轻轻旋转一丝转子声音大小就会不同。

网友:
马达和扬声器结构是一样的,我的知识职能给你解释到这里

网友:
这问题问得好,因为我也不知道

网友:
转子高频震动的蜂鸣声

网友A:
马达和蜂鸣器都有线圈,磁铁,两者结合就会发声

网友:
转子震动,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我以前也一直奇怪,现在大概明白了。哈哈

网友:
我也一直以为是电调发出的声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达和蜂鸣器都有线圈,磁铁,两者结合就会发声

补充,在一定的频率抹茶下就会产品“音乐”

网友A:
电调是通过交替开关3根线其中两根来换向使电机连续旋转的。如果开关速度是20~20000Hz那么就可以听到明显的电机旋转之外的声音。电调通常通过开关第一根线来发信号。通过很小的电流(电机不转)调节频率即可发出不同音调。线圈与磁铁在电调发出的信号振动发出声音

网友:
什么在震动?如果电调不接电机,自己做个什么东西接上也能出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补充,在一定的频率抹茶下就会产品“音乐”

不是摩擦,是震动,要是扬声器靠摩擦,那早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摩擦,是震动,要是扬声器靠摩擦,那早就坏了。

对对,俺就这个意思

网友:
学习了,一直以为是电调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