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大 陆电机 12S 600直升机用 哪家的好?

楼主(2016-07-20):
求教 大 陆
电机
12S 600直升机用 哪家的好? 看了好多帖子都是 亚拓和蝎子还有固朗的电机。

网友A:
亚拓就是国产啊,不错的!

网友B:
KDS也可以,哪个便宜用哪个呗。蝎子发热比较大,

网友C:
600上用600MX510KV就足够了,追求暴力的话可以选择750MX改装

网友D:
可以看看昭意电机

网友E:
收个电机自己绕

楼主:
嘉迪 GARTT 510KV 3100w 无刷电机 600MX 550/600 电直适用 长轴 这款电机如何?有用过的朋友说说。

网友F:
省钱是花钱的开始,还不如配个过得去的。

网友G:
899的蝎子4025怎么不好,不贵啊
我飞550/570的12s用4025很好

网友H:
电池和电机建议买最好的

网友I:
rjx600ep 700mx 好盈铂金100A HV V3,2600mah 12s,12T电机齿,起飞重量3.7kg,2250转,75油门定速,轻盈暴力好飞,扭力十足。

网友J:
要便宜可以考虑cobra,便宜电机里面算比较好的

网友K:
昭意电机的性价比不错,动力也可以

网友L:
我自己用的蝎子4035 500kv的,飞12s。600级